想知道P2.6,P2.7口是怎么用的,好像是接晶振的那两个IO。

楼主:
想知道P2.6,P2.7口是怎么用的,好像是接晶振的那两个IO。要用程序怎么设置。请教了!还有别的IO怎么设置成别的功能。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按书上说的接上晶振不就行了吗?
可选择内部振荡和外部震荡方式,这是构成最小系统必不可少的条件
无需软件控制,其他的复用引脚可通过相应寄存器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我想把P2.6和2.7当普通IO怎么设置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问:如果我想把P2.6和2.7当普通IO怎么设置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在没有接入晶振的情况下,板子上电之后就是作为GPIO口来使用的,因为上电或者复位之后,IO管脚功能控制寄存器PxSEL和PxSEL2默认都为0,即表示配置IO口为GPIO口使用;接入晶振的情况我没有接触过,所以我也不确定在接入晶振后,把管脚配置成GPIO口使用会不会产生影响,期待实践过的坛友进来分享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51来说 X1,X2接晶振是独立的不属于IO口
对其他高性能的单片机来说一样可以设置寄存器
设置器IO口状态,如输入还是输出,具体参考数据手册

网友:
通用IO就是将P2SEL对应的BIT6和7设置为0,看上面那张表。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下懂了,都怪自己没有看数据表,再问一下版主,LaunchPadG2 Rev.1.5 版本上P2.6和P2.7上的两个接地电容没有焊上,当接上晶振后,晶振能正常工作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在没有接入晶振的情况下,板子上电之后就是作为GPIO口来使用的,因为上电或者复位之后,IO管脚功能控制寄存器PxSEL和PxSEL2默认都为0,即表示配置IO口为GPIO口使用;接入晶振的情况我没有接触过,所以我也不确定 ...
这个不对吧,至少对于G2系列,默认P2.6,P2.7对应的PxSELx是设置为时钟的吧?

另外回答另外的,msp430单片机大都可配置内部电容,不一定需要外接电容给晶体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可以设置单片机内部补偿电容,所以可不焊接

网友:
回复 网友F:

知道了,看来我得好好看看数据表和用户指南才行了
我在CCS里看过PxSEL和PxSEL2寄存器,在上电和复位情况下,都是0

网友:
回复 网友F:

13楼说默认都是0,即默认是作为IO口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13楼说默认都是0,即默认是作为IO口使用的
呃,反正G2系列不是,其它系列的我不知道

网友:
看来只是焊接上去没什么用呀,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