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导入后器件变绿

楼主:
                                AD9  导入之后器件变绿的问题

元件出现绿色是DRC规则检查出错的警告颜色,如果元件没有问题就要考虑是不是DRC规则检查设置问题,一般可能大家经常碰到的是元件距离问题导致的,大多情况是规则没有设置好,具体方法为:
设计>规则,将Silk screenOvercomponetPads SilkToSilkClearance两个选项取消即可。

也可以直接按T,M忽略规则。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ad有个room,其作用是限制你的器件再一个区域内,不用可以删掉,否则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也有可能是之前已导入过一次,然后将所有的器件双删掉了,又从原理图中导了一次,所以变绿了 ,这种问题从规则设置里也可以解决,或者是从新建立PCB,再次导入之后也可以。 器件, 微软雅黑, style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就是规则的问题,但是首先得保证板子设计没错,不然盲目的该规则是会付出惨痛的代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慢慢学习,好好加油,要相信自己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这显示下面有图片,要不我从新发一个吧,之前的都是先发文字,图片在一个一个传上去的,现在用word发,简单多了。

网友:
在规则里把焊盘的最小吃寸等项都设置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