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太阳能电池在手持设备中的应用,你有啥高见

楼主:
      手持设备最大的问题就是电源问题,很多人自然想到使用太阳能 循环能源,随时随地可以充电。
      第一代太阳能充电,直接对电池充电,即利用太阳能电池高内阻特性,做成恒流充电,这种方式应该说是不错的,它的充电效率最高,问题是当光线不足时,多数太阳能电池不能提供足够的输出电压,而且当没有光线时,太阳能电池由于漏电,成为一个负载,因此有人在太阳能电池板和电池之间,加了一个防漏电二极管,虽然解决了漏电问题,但是降低了充电效率。
      现在有人想使用升压电路连接在太阳能电池板与电池之间,这样即起到了充分利用太阳能电池板电能的作用,也解决了电池漏电问题。但是普通的升压电路,输入阻抗非常低,与太阳能电池板的输出阻抗不匹配,由于无法控制输入电流,当太阳能电池板输出电流不够大时,输出被视为短路,就会造成输出功率为零。因而造成充电效率很低,大部分电能转化成热能,因此在设计这种升压电路时,需要注意电感电流与太阳能电池板输出电流的匹配,设计不好反倒起到负面的作用。

网友:
太阳能充电对手机充电好像,毁坏手机,是真的么?

网友:
一般不会的。
太阳能充电一般的道理是这样的,一般由太阳能电池板+可充电池+升压是路组成,在不插手机时太阳能电池对其内置的可充电池进行充电,插上手机时太阳能电池及内置电池可通过升压电路同时为手机供电,即使没有阳光或光线不足时也可用内置的可充电池存储的电量为手机充电。按这样原理做的充电器,不会对手机有什么损害。

网友:
看到这篇文章,大家说说真的如此么?

边充电,边打电话的危害:http://bbs.ednchina.com/BLOG_ARTICLE_3012022.HTM

网友:
回复 网友A:

边充边用,没有任何危害,---   只有好处,没有害处。

引用的那篇文章,是作者考虑问题过于片面、过于骇人听闻而得出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边充边用,没有任何危害,---   只有好处,没有害处。

引用的那篇文章,是作者考虑问题过于片面、过于骇人听闻而得出的结果
请问您怎么这么肯定?
能不能反证一下?

这样的疑问,我也疑惑过,电池的反复充电次数,到底怎么计算?不过我的现在的手机就写明经常充电有好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池的的寿命指标一般给的是充电次数,而这个次数,指的是放完电后再充满电的次数,并不是充一次不管哪种情况就算一次。

实际上,电池是“少放电、充少电”,与“放完电、充满电”相结合,这样才对电池好。过放电与过充电对电池的寿命影响最大。

网友B:
“在使用中充电”,一部分电能直接供给负载,这部分的电,没化学能与电能的转换问题,效率高,且不经过电池,不影响寿命。

虽说对电池的充电电流小,这样会更好的,电池的充电电流越小,电池内部 的化学反应越均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使用中充电”,一部分电能直接供给负载,这部分的电,没化学能与电能的转换问题,效率高,且不经过电池,不影响寿命。

虽说对电池的充电电流小,这样会更好的,电池的充电电流越小,电池内部 的化学反应越均匀 ...
你没看那篇文章吧?人家说打电话的时候充电器的电流不够,要从电池补充供电的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虽然充电器的电能不够打电话用,但总比完全利用电池能量要好啊,起码这时用的电能不全是从电池中来的,总比充到电池后再由电池放出来要好吧,

网友:
那篇文章把给手机充电分为三种情况,分析的过程感觉有道理。

至于“在手机通话过程中,通常以电流脉冲形式消耗大电流(有时达到2A)”,这个好像不对吧。
手机在通话状态下消耗电流比较大,一般百十毫安到几百毫安不等。影响手机通话时间长短的因素是手机本身质量。在手机发射功率相同时,质量好的手机因效率高而耗电小。因此,最大通话时间就长。
手机和基地分站的距离有关,当手机距基地台站较近时,手机会将发射功率自动降低,耗电就会小一些,反之,当手机距基地台站较远时,会因手机自动加大输出功率而耗电大一些。

网友:
手机在进行充电时使用上网或通话,充电时此时的辐射非常大,会对人体造成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