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串口收到的都是乱码

楼主:
买了个微雪的avr 128A开发板,自带7.3728M晶振,现在做串口UART实验。。在avr studio6里的FUSE设置SUT_CKSEL为EXTHIFXTALRES_16KCK_64MS
但是用串口调试助手收到的总是乱码(转换为十六进制:80 4C 4C 43 E1 ,反正肯定不是11和回车换行)。。
代码如下:各位高手帮忙给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fosc 7372800
#define baud 9600
void USART_INIT(void)
{
        cli();          //屏蔽全局中断使能
        UDR0 = 0X00;     // I/O数据寄存器
        UCSR0A = (1<         UCSR0B = (1<         UCSR0C = 0X06; //8 位数据传送 一个停止位
        UBRR0H=(fosc/16/(baud+1))/256;
        UBRR0L=(fosc/16/(baud+1))%256;  //8M频率波特率:9600

}

void put_c(unsigned char c) //发送采用查询方式
{
        while( !(UCSR0A & (1<         UDR0=c;
}

void put_s(unsigned char *ptr)
{
        while (*ptr)
        {
                put_c(*ptr++);
        }
        put_c(0x0D);
        put_c(0x0A);  //结尾发送回车换行
}

SIGNAL(SIG_USART_RECV)
{
        put_c(UDR0);
}

int main(void)
{
        USART_INIT();
        put_s("11");
        sei();
        while(1);

}

网友:
波特率问题?

网友:
UBRR0L=(fosc/16/(baud+1))%256这个公式是我在别人程序里看到的。。这个有没有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