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移植

楼主:
如何把这个程序移植到这个电路上?

#include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
#define DataPort P1 //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1 替换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DuanMa[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显示段码值0~9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WeiM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分别对应相应的数码管点亮,即位码
unsigned char TempData[8]; //存储显示值的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TIM0H;
unsigned char TIM0L;

unsigned int NUM;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函数声明
unsigned char Key_Scan();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mm);
sbit K1=P3^2; //左极限位置
sbit K2=P3^3; //--
sbit K3=P3^4;//中间位置
sbit K4=P3^5;//++

sbit K10=P3^7;
sbit LATCH1=P3^0;//定义锁存使能端口 段锁存
sbit LATCH2=P3^1;//                 位锁存

/*------------------------------------------------
                    主函数
------------------------------------------------*/
main()
{
TMOD=0x11;   //定时器1工作在方式1

     TH1=0xb1;   //20ms定时
     TL1=0xe0;

  EA=1;
  ET1=1;       //允许定时/计数器1 中断
  TR1=1;       //启动定时/计数器1 中断

  TH0=0xfa;               //1.5ms定时
  TL0=0x24;

ET0=1; //允许定时/计数器0 中断
TR0=1;  //启动定时/计数器0 中断

NUM=1500;
     while(1)
{

  if(K4==0)
   {
   delay(NUM);
   if(K4==0)
    {
    NUM++;
    if(NUM>=20000)NUM=2000;
    while(K4==1) delay(NUM);
   }

  }

if(K2==0)
  {
  delay(NUM);
  if(K2==0)
   {
   NUM--;
  if(NUM<=100)NUM=100;
  while(K2==1) delay(NUM);
  }

  }
if(K3==0)
  {
  delay(10);
  if(K3==0) NUM=1500;
  }
if(K1==0)
  {
  delay(10);
  if(K1==0) NUM=10000;
  }

TIM0H=((65536-NUM)/256);
TIM0L=((65536-NUM)%256);

TempData[0]=dofly_DuanMa[NUM/10000];//分解显示信息,如要显示68,则68/10=6  68%10=8
TempData[1]=dofly_DuanMa[(NUM%10000)/1000]|0x80;
TempData[2]=dofly_DuanMa[((NUM%10000)%1000/100)];
//TempData[3]=dofly_DuanMa[((NUM%10000)%1000%100)];
TempData[3]=dofly_DuanMa[(((NUM%10000)%1000%100)/10)];
TempData[4]=dofly_DuanMa[(((NUM%10000)%1000%100)%10)];
Display(4,4);

}
}

/*------------------------------------------------
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int t,无返回值
unsigned int 是定义无符号整形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65535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
显示函数,用于动态扫描数码管
输入参数 FirstBit 表示需要显示的第一位,如赋值2表示从第三个数码管开始显示
如输入0表示从第一个显示。
Num表示需要显示的位数,如需要显示99两位数值则该值输入2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mm)
{
      unsigned char i;

   for(i=0;i     {
    DataPort=0;   //清空数据,防止有交替重影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DataPort=dofly_WeiMa[i+FirstBit]; //取位码
       LATCH2=1;     //位锁存
       LATCH2=0;

       DataPort=TempData; //取显示数据,段码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Delay(5); // 扫描间隙延时,时间太长会闪烁,太短会造成重影

       }
}
/*********************************************************
  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3定时器1的中断号  1定时器0的中断号 0外部中断1 2外部中断2  4串口中断
{
    TH1=0xb1;               //20ms定时
    TL1=0xe0;
    K10=~K10;

TR0=1; //启动定时/计数器0 中断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3定时器1的中断号  1定时器0的中断号 0外部中断1 2外部中断2  4串口中断
{

TH0=TIM0H;
TL0=TIM0L;
K10=~K10;

TR0=0; //关闭定时/计数器0 中断

网友:
也是为了毕业设计?如果是学习的话最好循序渐进的来,一步一步的走,步子走的太大了,容易扯着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容易扯着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话糙理不糙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的具体点别人才好帮,全盘托出总是不太好,正事还有一大堆呢你说为了帮你搭多少功夫合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