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通信

楼主:
正在学习89C52的串口通信程序,下面是我调试的程序代码: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flag,a,i;
uchar code table[]="I get ";

void init()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
        SM0=0;
        SM1=1;
        EA=1;
        ES=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flag==1)
                {
                        ES=0;
                        for(i=0;i<6;i++)
                        {
                                SBUF=table;
                                while(!TI);
                                TI=0;
                        }
                        SBUF=a;
                        while(!TI);
                        TI=0;
                        ES=1;
                        flag=0;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0;
        a=SBUF;
        flag=1;
}
使用软件调试助手调试是无法显示I get 1,而是什么也不显示,但是计数却在增加,如下图所示

如果选择十六进制显示是,却出现如下结果

请各位指点

网友:
SBUF=table;
发送的是地址吧?不是table里的值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table修改为table[i]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程序里面用的是table,在这里写错了,不好意思,但是效果还是不对

网友:
我用protues试了一下没有问题,你的单片机晶振是12M的吧?51单片机做串口最好用11.0592MHz的晶振,12MHz的晶振波特率误差很大。用12MHz晶振的话好像1200的时候可以用,你换一下晶振或者把波特率调小试试。

分别是16进制和ASCII码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问题已经解决了,十分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客气!

网友:
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