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紫蜂ZigBee模块的没,求教

楼主:
基础实验就有几个弄不出来,买套件时候给的资料过程貌似不够详细,弄不出来,差点烧掉板子

网友:
那个组网实验的第一个无线点灯有没有弄出来,修改TI的TI 原文件CC2530 BasicRF下的light_switch.c文件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网友:
这个就是要多实践的。 一回生二回熟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修改LED和按键管脚的配置,同时把根据LCD显示的内容设定节点的类型这些功能屏蔽掉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