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 20pin新手求解

楼主:
求一个用1.3口按键控制1.0口LED亮灭的程序

网友:
你是要求,P1.3按下就亮呢,松手就灭,还是按一次就亮,再按一次就灭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后者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没有设置上拉电阻,还有个问题就是要控制LED每秒闪烁不同次数是不是就要设置基础时钟的频率了?

网友:
找找器件的example code
不过我看许多example可能是不严谨的,有的可能不单单是笔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直接再CCS里面找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时钟频率可设置,也可不设置,看要求而定吧,G2开发板在没有对时钟系统进行配置,外部也没有外接晶振的时候,上电或者复位,CPU用的MCLK都是由DCO产生的,SMCLK也是由DCO产生的,MCLK和SMCLK的频率和DCO一样,大概在1Mhz左右;
控制LED灯闪烁的次数一般是由循环程序来实现,比如for循环等,如果想要得到精确一些的控制,可用内部延时函数,如“__delay_cycles(n)"来进行比较精确的延时,表示延时n个MCLK时钟周期的时间,根据MCLK频率,就可以比较容易控制LED的闪烁次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直接再CCS里面找吗?
在较新版的CCS中也可以找到吧,好像叫什么msp430ware

也可以到官网找到相关器件的页面,在那里可以找到下载链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版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