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横流300mA设计

楼主:
指标要求:
  输入电压24V,恒流在300mA,输出电压要低于输入电压!

不知选用什么芯片?电路如何设计?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参考使用的芯片

TI 的  LM3429     LM3407
还有PT4115

网友:
TI的LM3407参考电路

PT4115 的资料上有参考电路

网友:
谢谢版主,回去做个试验,看看如何改进!这个最大功率是多大啊?好像能接7路LED

网友:
主要看恒流芯片的恒流出来是多少,,才能决定几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说了吗?恒流出来是300mA,如何判断几路?

网友:
不是还要看负载的吗?

网友:
看你的负载多少了
大功率1W的LED正常工作300mA就是一路就够了。

如果用LED5mm白发白高亮lLED,正常工作电压:2.9-4.0V 正向电流:20mA ,按照这个计算需要几路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话不是要接15路了吗?

网友:
输出电压也要根据负载来设计的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既选用LED恒流驱动的芯片,就要按恒流的设计,电流一定的情况下,有工作电压累计出串联数量,这个是很基础的东西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串联成功的话,有一个LED灯坏了,那不是这上面的灯都不亮了吗?

网友:
那没办法,所以要有外围保护,,大功率多灯珠也是这么搞的。驱动电路要做好,电流要合适嘛

网友:
嗯嗯,找个外围电路试试!

网友:
第一次做LED,真的是没经验!不知道还要考虑些什么技术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