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电开发板与电脑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
我的开发板运行程序后与能够正常发出字符,但是在串口调试软件access port 中如果开启自动加入回车换行,那么连续发的字符串会被打断成好几行显示,平均一行只有一两个字符,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还有一个问题,430在接受电脑发出的字符串时,每次都只能收到字符串最后一个字符。
还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先谢谢了
下面是我的程序:
#include

#define UART0_TXD BIT0
#define UART0_RXD BIT1
#define RXBUF_SIZE 32
#define TXBUF_SIZE 32

//GLOBAL VARIABLE
unsigned char RXBUF[RXBUF_SIZE],TXBUF[TXBUF_SIZE];
unsigned char RXBUF_LEN,TXBUF_LEN;
unsigned char RXBUF_FIFO_FULL,TXBUF_FIFO_FULL;
unsigned char RXBUF_R,RXBUF_W;
unsigned char TXBUF_R,TXBUF_W;

unsigned char data1[]="AAT\r";
unsigned char data2[]="ATD15651666695;\r";
unsigned char i;
/*
* main.c
*/
void CS_INIT();
void UART0_INIT();
void IO_INIT();
char UART_PUT_CHAR(unsigned char);
char UART_GET_CHAR(unsigned char *);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CS_INIT();
        UART0_INIT();
        IO_INIT();
        _bis_SR_register(GIE);
        for (i=0;i<16;i++)
                UART_PUT_CHAR(data2);
        while(1)
        {
                while(!UART_GET_CHAR(&i));
                UART_PUT_CHAR(i);
        }
}

void CS_INIT()
{
        CSCTL0_H = 0xA5;
        CSCTL1 |=DCORSEL + DCOFSEL0 + DCOFSEL1;         // Set max. DCO setting
        CSCTL2 = SELA_1 + SELS_3 + SELM_3;                        // Set ACLK = VLO; MCLK = DCO
        CSCTL3 = DIVA_0 + DIVS_5 + DIVM_1;                // Set all dividers
        CSCTL0_H = 0x00;                                                        // Reset password
}

void UART0_INIT()
{
        // Configure UART pins
        P2SEL1 |= BIT0 + BIT1;
        P2SEL0 &= ~(BIT0 + BIT1);
        // Configure UART 0
        UCA0CTL1 |= UCSWRST;
        UCA0CTL1 &= ~(UCPEN|UC7BIT|UCSPB);
        UCA0CTL1 |= UCSSEL_2;        // SMCLK = 743750HZ -> BAUD RATE = 9600
                                                        // N = 77.473958333 DIVIDE
        UCA0BR0=4;                                // INT(77.473958333/16) = 4
        UCA0BR1=0;
        UCA0MCTLW |= 0x0001;        // UCOS16 = 1                Enable oversampling
        UCA0MCTLW |= 0x00F0;        // UCBRF0 = D                INT((77.4739/16-INT(77.4739/16))*16)=13
        UCA0MCTLW |= 0xAA00;        // UCBRS0 = 0xAA        77.4739-INT(77.4739)=0.4739

        UCA0CTL1 &= ~UCSWRST;        //Release from reset
        UCA0IE |= UCTXIE|UCRXIE;//ENABLE RX/TX INTERRUPT
}

void IO_INIT()
{
        P3DIR |= BIT4+BIT5+BIT6+BIT7;
        P3OUT &=~(BIT4+BIT5+BIT6+BIT7);
        PJDIR |= BIT0+BIT1+BIT2+BIT3;
        PJOUT &=~(BIT0+BIT1+BIT2+BIT3);
}

char UART_PUT_CHAR(unsigned char data)
{
        if (TXBUF_LEN == TXBUF_SIZE)
        {
                TXBUF_FIFO_FULL = 1;
                return 0;
        }
        _disable_interrupts();
        if (TXBUF_LEN == 0)
        {
                UCA0IE  |= UCTXIE;
                if (!(UCA0STATW & UCBUSY))
                        UCA0IFG |= UCTXIFG;
        }
        TXBUF[TXBUF_W++] = data;
        if (TXBUF_W == TXBUF_SIZE)
                TXBUF_W = 0;
        TXBUF_LEN ++;
        _enable_interrupts();
        return 1;
}

char UART_GET_CHAR(unsigned char *ptr)
{
        if (RXBUF_LEN == 0)
                return 0;
        _disable_interrupts();
        RXBUF_LEN --;
        *ptr = RXBUF[RXBUF_R++];
        if (RXBUF_R == RXBUF_SIZE)
                RXBUF_R = 0;
        _enable_interrupts();
        return 1;
}

#pragma vector = USCI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ART0(void)
{
        switch (UCA0IV)
        {
        case 0:
                break;
        case 2:
                if (RXBUF_LEN == RXBUF_SIZE)
                {
                        UCA0IFG &= ~UCRXIFG;                //Clear RX interrupt flag
                        RXBUF_FIFO_FULL = 1;                //Set FIFO full
                        break;
                }
            RXBUF[RXBUF_W++] = UCA0RXBUF;        //Get data from UCA0RXBUF
            if (RXBUF_W == RXBUF_SIZE)
                    RXBUF_W = 0;
            RXBUF_LEN++;
                break;
        case 4:
                if (TXBUF_LEN > 0)
                {
                        TXBUF_LEN--;
                        UCA0TXBUF = TXBUF[TXBUF_R++];        //Send data
                        if (TXBUF_R == TXBUF_SIZE)
                                TXBUF_R = 0;
                }
                else UCA0IE &= ~UCTXIE;                                //Turn off transmit
                break;
        case 8:
                brea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