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430编译出现这个警告是什么意思,怎么消除啊

楼主:
 IAR 430编译出现这个警告是什么意思,怎么消除啊
Warning[Pa050]: non-native end of line sequence detected (this diagnostic is only issued once) F:\Mixed Files\msp430 files\msp430g2452\mcp2515_test\main.c 2

网友:
再加一个问题,怎么将CCS和IAR一起来用,用CCS觉得它界面很好,调试也很方便,用IAR觉得它很快,无论打开还是下载程序。但是为什么用CCS编的程序加到IAR工程里,就出现格式不对,不规范,要调整格式,很费时间,怎么把它们协调起来呢

网友:
第一个问题找到了,就是把CCS编程中的一些东西直接带过来了,没改,CCS430编程中最后都要把未用到的向量初始化,这样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PORT2_VECTOR,USI_VECTOR,ADC10_VECTOR,TIMER0_A1_VECTOR,\
               /*TIMER0_A0_VECTOR,*/WDT_VECTOR,COMPARATORA_VECTOR,NMI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ISR_trap(void)
{
        // the following will cause an access violation which results in a PUC reset
    WDTCTL = 0;
}
而IAR中不需要,带过来了就有这个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