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的JTAG接口,当定义为IO时,怎么兼顾调试功能?

楼主:
C2000的JTAG接口,可以作为IO口使用。
但是,当定义为IO时,在调试模式就无法使用,

怎 么兼顾调试功能?

网友:
无法兼顾

不行的。只能烧写之后才可以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问过TI的FAE,他们也说只能烧写程序后才能看效果,因此这几个管脚只能做一些简单的信号还可以,我开始设计的时候用驱动指示灯。不过后来管脚够用了,就没在用这几个管脚。AIO可以调试,不知道你用了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AIO作输出还没用过,刚才看了,它可以最大输出4mA的电流。
以后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4mA做逻辑已经足够了,直接驱动LED也够用了。我也想只是看了,没试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