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相放大电路设计

楼主:
(百度:)锁相放大器是一种对交变信号进行相敏检波的放大器。它利用和被测信号有相同频率和相位关系的参考信号作为比较基准,只对被测信号本身和那些与参考信号同频(或者倍频)、同相的噪声分量有响应。因此,能大幅度抑制无用噪声,改善检测信噪比。此外,锁相放大器有很高的检测灵敏度,信号处理比较简单,是弱光信号检测的一种有效方法。

请问各位,有谁知道有什么锁相放大芯片不,常规的是利用乘法器加滤波器来完成锁相放大的,我做了一个,但信号不是很好,杂波严重。有谁做过相关电路吗?做测试测量应该经常要用到对检测信号的处理的吧。有谁用过集成度比较高的锁相放大芯片吗?

网友A:
我用过的集成度最高的就是4046了,需要外景滤波器和分变频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的集成度最高的就是4046了,需要外景滤波器和分变频器!

谢谢,我再阅下相关资料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看相关资料后,发现这块芯片似乎并不适用于我的电路设计中,这块芯片多是用于频率合成及跟踪的,最终输出信号为与输入信号频率成倍数,相位有一定误差的信号,类似常规锁相放大电路中的乘法器功能吧。

我的电路中是希望通过锁相放大电路,将所需信号从检测信号中提取出来。目前用乘法器和滤波芯片做了一个常规的锁相放大电路,或许后端滤波部分原因,对于较小的信号仍是难以提取,杂波信号严重。故想有没有将乘法器和滤波芯片集成在一起的一块芯片。74HC4046虽然内部集成了滤波,但感觉其原理与乘法器加滤波芯片的方法还是相差比较大啊。

网友:
这个也在研究微弱信号放大的。你看看他的帖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03451-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谢谢

网友:
好资料,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你要的锁相放大器芯片似乎是没有的。因为锁相放大器中的滤波器随着需求的不同是不同的,就像锁相环中那个环路滤波器总是不包含在锁相环集成电路中一样。

PSD(就是你说的那个乘法器)对于锁相放大器的设计具有关键的作用,AD630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的集成度最高的就是4046了,需要外景滤波器和分变频器!

4046是锁相环芯片。

楼主要的是锁相放大器芯片。

锁相放大器也叫锁定放大器。虽然它的名称中有锁相两个字,虽然它的电路中常常含有锁相环,但是它不是锁相环。

网友:
引用 网友C:
jishuaihu 发表于 2013-4-21 09:08 我用过的集成度最高的就是4046了,需要外景滤波器和分变频器! 4 ...

七年了,帖子还没有沉

那个时候懂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