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关于单片机的小问题需要大家帮忙解决!

楼主:
为啥在protues7.10仿真软件上的lcd1602不能正确的从ds12c887芯片中读出时间,并按正常的时间在走呢?

时钟系统.DSN

shizhong.Uv2

网友: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仔细检查程序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传程序的时候请上传整个工程,把工程文件夹压缩一下上传。

网友:
不好意思啦,新手上路,敬请谅解!

网友:
oh my god!程序编写错误多多!可忽略本帖!!!!

网友:
忽略四、五楼!经过修改后,菜鸟的我真找不出来哪错了!呜呜····等待中!!!烦劳大家了!

网友:
这个东西你不是已经做出来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仿真得到的结果不对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看看是不是时序问题啊?做时序的时候加几个NOP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