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2051怎么烧写进去程序?急急急!跪求帮助!

楼主:
跪求高手帮助!我做了一个东西,由于体积等原因,必须使用AT89C2051这款单片机,但是我不知道该怎样把程序烧写进去。我手头没有单片机烧写器,但是有一个AT89C52的开发板,可以把程序烧写到AT89C52和AT89S52中。有人告诉我说直接把AT89C2051对应的IO口接到锁紧座对应的位置,但是我试过了,用89C52的烧写软件烧写不进去,软件上面没有89C2051这个芯片。所以,综上所述,这就是我现在的情况,跪求高手帮助啊!~只要能把程序烧写进去就行~

网友:
找编程器吧,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
换STC兼容的型号,用串口烧。程序和硬件基本不用动,成本最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能用我手头的东西搞定吗?稍微改装一下电路行不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 您的意思是用89C2051不行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编程好像有点儿麻烦,我知道的方法只有去买新的编程器了,我一开始玩51就用的STC的,都是拿串口烧的、AT的没玩过

网友:
89C2051的片子必须要有编程器才能写进程序去,一个编程器至少要30多元,不如换成STC12C2052,网购3元多一片,不需要编程器,而且可以直接代换89C2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