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上位机还是下位机计算有效值?

楼主:
上位机即PC机,采用VC++编程,下位机采用DSP或者ARM,因为采集的数据都是瞬时值,要计算有效值的话,选择上位机还是下位机来计算更合理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然是下位机自己算啦。传实时数据的瞬时值数据量太大了。原始数据最好别传,万一丢一个就很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位机要求显示交流三相电压和电流,并绘制曲线,这样的话,原始数据就必须得传吧。。。数据量确实很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绘制有效值曲线还是波形?有效值曲线的话你可以算出来之后再传啊。而且曲线肯定有时间要求吧,多长时间显示一个点应该是有规定的,可以按着规定来。如果显示实时波形肯定就得上传原始数据了,不过那样数据量确实大,一般就得用数据采集卡了,用PCI总线上传。

网友:
上位机,是通用的,一般的计算能力比较强,因为是通用,所以,一般都不计成本。

下位机,与具体的系统有关,实现的功能与成本密切相关,多增加一个功能,就有可能增加好多成本,
所以,如果能使用上位完成的,决不使用下位来完成。

但上位机也有弱点,实时性不强。

如果楼主能解决这个矛盾,就使用上位机处理吧。

网友:
如果数据来源是电网,那下位机的处理速度相对电网的交流周期而言绰绰有余,下位机别说是DSP或ARM了,就是功能稍强的常规MCU都够用了,而且电力监视仪表计算的数据可不止有效值这么点,单单计算有效值的话,任意一款MCU都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