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PCXpresso--No compatible emulators available.

楼主:
从拿到板子那天就开始试,一直在这个问题里没有跳出来,请大神们给予指点 该装的驱动都装过了
编译能通过,就是无法进行下载和仿真,说是:仿真器不兼容!求救啊

网友:
你的是什么板子,驱动确认装好了?

你的是什么板子,驱动确认装好了?

网友:
板子是LPC1114/301的
驱动装好了
板子上的指示灯LD1亮的是绿灯了
驱动看下图

网友:
不知道是哪块,那个只是电源,你点开看看com口是怎样的?

是去年申请的1114吗?网上搜搜你的板看看。。。。。

网友:
看看你的开发板是否与驱动对应上,开发板是否上电,开发上的仿真器是否与目标板连接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是去年年底申请的,4月初才拿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斑竹你好!
我的板子自拿到那天就上电测试了
驱动什么的都按照说明文档安装好了的,要不然开发板也不会由红灯变绿灯指示了

顺便问一下,拿到板子是不是不需要对板子做任何硬件的改动即可连接使用了?
不会还要跳线什么的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亲,从你的驱动看,你拿到的是CN版的,这个家伙lpcxpresso不支持的,IAR倒是可以支持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我的博客,里面有详细的说明 得用IAR
http://blog.sina.com.cn/u/1283470680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解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在用LPCXpresso编译LPC1343的开发板时候,下载时出现:Bad ACK returned from status -wire error |,请问您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亲,从你的驱动看,你拿到的是CN版的,这个家伙lpcxpresso不支持的,IAR倒是可以支持的。

请问,LPCXpresso真的不支持CN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LPCXpresso真的不支持CN板吗?

嗯,不支持,前面拿到过CN版的板子,折腾了好久,不支持啊。用LPClink的妥妥的玩LPCxpresso。不过xpresso感觉有点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