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for或者while写一个大体的延时程序,比如,延时1s,500ms等。

楼主:
新手,不知道板子的默认晶振频率是多少。。。所以没法写。。。还有,怎么设置晶振(时钟)?

网友:
1. 你可以参考已经成熟的程序,自己仿真调整,毕竟这种循环延时是不准确的。
2. 你430的板子的晶振一般都是无源,4M或者8M吧,应该可以看到,实在看不到就用用定时器随便验证下就知道了!

网友:
首先一定要确定板子的时钟周期,以为不管是编写延时程序还是其他接口操作,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是不行的。

一般上电后都要对晶振频率进行设置的,如果没有设置,就去查一下数据手册,务必要搞清楚晶振频率

网友:
用for或者while写一个大体的延时程序

是最笨的方法。不如就用定时器定时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右上角一个矩形晶振,标的是12.000.。。。不过还是想知道大体的延时时间怎么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就是想用for 或者while 写,但是不知道晶振到底是多少。

网友:
晶振上不是写有几兆吗?你那板子上没有。是不是msp430LaunchPad板子?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找了很久没找到,能不能帮忙看看 430 launchpad G2553 的板子。谢谢。上面有个12 m 的晶振,还有个32.768 的没有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但是同样的延时程序,在51的板子12m的晶振(stc)运行起来,时间明显不同。我想应该是配置的问题,但是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D:

430 launchpad G2553 的板子你不设置时钟默认是1MHz

网友:
回复 网友D:

default SMCLK(DCO)内部数字时钟频率

网友:
楼主仔细看看数据手册的基础时钟介绍

网友:
或者找个中文数据手册好好看看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怎么设置?求详解!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默认是这个么?想知道是怎么调其他频率的,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时钟频率可设置,也可不设置,看要求而定吧,G2开发板在没有对时钟系统进行配置,外部也没有外接晶振的时候,上电或者复位,CPU用的MCLK都是由DCO产生的,SMCLK也是由DCO产生的,MCLK和SMCLK的频率和DCO一样,大概在1Mhz左右;
控制LED灯闪烁的次数一般是由循环程序来实现,比如for循环等,如果想要得到精确一些的控制,可用内部延时函数,如“__delay_cycles(n)"来进行比较精确的延时,表示延时n个MCLK时钟周期的时间,根据MCLK频率,就可以比较容易控制LED的闪烁次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g2553的机器周期是几个时钟周期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MCLK是可以进行配置的,一般开发板上默认是1MHZ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时钟周期和机器周期的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