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代理商论坛总是乱码或者显示不正常

楼主:
RT。
还没发回复。
导致我白天在公司没法回复论坛和发帖,

因为公司原因,只能用代理来上,还不明白咋回事,明白的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通过代理是可能有问题,另外就是浏览器的设置和兼容性了,如果用的是IE,可以用兼容性视图打开网页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过代理是可能有问题,另外就是浏览器的设置和兼容性了,如果用的是IE,可以用兼容性视图打开网页试试。
哦,我用的是google浏览器!

网友:
换浏览器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换搜狗试试吧。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
直接用IE不行么,,,楼主只有晚上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