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网友关于wince,wp8,linux,android系统关哪个系统更适合做工控的疑问(红色...

楼主:
RT因为很多人问我,所以我把这种不涉及隐私的功用部分放在博客,希望有疑惑的人可以看到
gooogleman:
    您好!看了您的博客应该称呼您为前辈了。
    我过去几年一直在用VB6开发工业控制程序(开发的程序运行于win2000或者XP),这两年转了C#,但仍然保持着控制程序开发用VB6的习惯。目前来说涉及到一个嵌入式开发转型,想请教您几个问题:
1、在工业控制领域,类似于嵌入式触摸式操控台,适合用Wince开发还是Android开发或者Linux开发?哪种更稳定?哪种更长远?

工业用界面的,对网络要求不高的,HMI之类的用wince居多,界面要求不高,要求网络,服务器之类的linux居多,android是一个整合度很高的系统,用java开发的应用程序稳定性达不到工控要求,几乎没有用在严格要求的工控上的,手持设备用android的就有。
2、Wince6.0应该是比较普遍的版本,我个人认为也是ce的最后一个流行版本,会逐渐被WP8取代吗?或者说会逐渐被哪些产品取代呢?

wince 和wp8 是不同的系统,虽然都是微软的,wince是硬实时系统,并且开发大部分底层源码,可以定制,wp8 类似当年的mobile系统,针对手机的操作系统,稳定性不如wince,所以你用来做工控的肯定不合适,并且wp8 不给中小企业授权的,只能搞搞一些手持机的,手机的应用吧。再次强调,wince和wp8 的应用场合时不同的!
3、如果我想在嵌入式工业控制领域(涉及到串口通讯、网络通讯)方面有所研究,我应该重新学习哪种编程(wp8、wince、linux、android)?

看1和2 的建议,不再赘述
因为不太了解所以描述的可能稀里糊涂,非常感谢!!

祝:
    万事顺心!

网友A:
工控领域对可靠性要求较高,就楼主所及的几个操作系统而言,Linux在工控界用的较多,但也需要选择合适的版本,另外3个都是面向消费市场的,本身不适合用于工控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控领域对可靠性要求较高,就楼主所及的几个操作系统而言,Linux在工控界用的较多,但也需要选择合适的版本,另外3个都是面向消费市场的,本身不适合用于工控界。
linux 在网络方面用的很多,比如电力的一些设备很多,但是工控的一些HMI ,wince才是大哥。linux优势就是网络和免费,

网友:
是的,一些小老板说用android做工控,
真的是挺脑残的。

网友:
有人将消费级资源用于工控领域并不代表这样做是正确的。虽然有的工控应用现场的电磁环境其实比一般家里或办公环境还好,但如果是做批量产品而非工程个案的话就要考虑最劣条件,显然这个时候,直接拿消费级资源(包括软件和硬件)过来用是十分危险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同意。工控是非常严肃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