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用法

楼主:
怎么样通过指向数组的指针来计算整个数组的长度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指向某个数组就 sizeof 某个数组不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sizeof有可能出错,返回的是整个字节数

网友:
回复 网友A:

sizeof(指针)一直是4字节的,

如果你知道数组名的话,假设数组名为a,那么数组的长度=sizeof(a)/sizeof(a[0])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这是正解

网友:
问题是你那是以数组名字来定,我要求的是给一个数组,然后再设指向此数组的指针,再通过指针来计算数组长度!有说malloc.h 包含的_msize函数可以,但是我没有搞定!是包含头文件有点问题。我用的是keil ARM!

网友:
回复 楼主:

_msize只能对由malloc和calloc申请的内存区域进行大小测定。

至于楼主想问的“如何由指向数组的指针名求得数组长度”,我想说的是指针只是指向某段内存区域的首地址,指针的寻址由指针的类型决定,以我目前的见识,还没有见过通过指针名求数组长度的问题。  一般传参的时候传递的是指针,那么一般都会同时传递长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因为要用这个,遇到这些问题,所以抛砖引玉!我现在就是传了长度了的,有点麻烦,所以看看各位有没有更简便的方法搞定。

网友:
回复 楼主:

目测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