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编译问题

楼主:
用iar编译程序时出现如下问题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sensors" referred in sensors ( E:\新建文件夹\ contiki-2.6\Debug\Obj\sensors.r43 )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sensors_flags" referred in sensors ( E:\新建文件夹\ contiki-2.6\Debug\Obj\sensors.r43 )

Error while running Linker

在sensors有这两句

const extern struct sensors_sensor *sensors[];
extern unsigned char sensors_flags[];

请各位指点一下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根据提示,是说外部的变量没有定义,我在用IAR的时候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在C语言的写法上是对的,但是IAR里就有问题,还是等待大神到解答吧,我一般都用CCS

网友:
找到原因了,在c文件中不把它定义成extern类型,然后在h文件中声明为extern类型,编译时就不会出现错误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