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 LaunchPad】单相交流电压+电流表__方案篇

楼主:
         直流信号采样比较简单。若信号电压超出AD采样范围可以分压或者用其他方式衰减信号进 AD采样,读取AD转化的结果。再进行一个简单换算就能得到信号大小。
         相对于直流信号,交流信号是一个正弦波信号,在一个周期内幅值是不段变化的。所以要计算交流信号也就没有直流那么简单了。
         交流信号有三要素:幅度、频率、角度。如何去计算交流信号呢?
        方法1:使用专用芯片。比如真有效值芯片、电能芯片等。如果只想计算交流信号有效值可以使用真有效值芯片就可以了。如果除了计算有效值外,还想计算有功、无功、功率因数、频率就需要选用电能芯片。优点:电路简单,软件处理简单。缺点:成本高,实时性差(受限于芯片自身性能)。多用电阻分压采样,故抗扰性差。
       方法2:均方根计算。将周波等间隔采样N次,通过软件计算均方根可计算出有效值。周波等间隔采样前提是要知道当前波形的频率(周期),所以需加测频电路。
计算有效值的精度与当前AD精度和采样N次数有关。优点:软件处理简单。缺点:只能计算有效值。
        方法3:傅里叶计算。电路与方法2电路差不多。区别在于处理数据的算法不同。优点:傅里叶算法可以称为交流信号的“照妖镜”,所以它的强大我就不描述了。缺点:算法比较复杂。对MCU要求比前两种方法苛刻。
         场合、要求不同,选用的方法也就不同。在电力方面(继电保护)采样是必不可少。一直想做做傅里叶,没有想到刚好碰到LAUNCHXL- C2000的活动。TIDSP(数字信号处理器)分200050006000三个系列。而C2000的市场定位就是工业控制,做复杂算法那是它的特长。
         方案1251PIC这些低端的单片机就能搞定。方案3用低端单片机是搞不定的。为了充分发挥C2000在数据处理方面的优势,选方案3是必须的。
     至于交流变直流在计算有效值过于简单。且误差较上面方法三种方法都大就不说了。

         总贴位置: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69113-1-2.html        【C2000 LaunchPad】单相交流电压+电流表

网友:
单相交流电压+电流表__软件涉及到捕获、定时器、ADC同步采样、显示。其中捕获用于频率测量,定时器用来定时启动AD采样。重点在于算法处理采样到的数据,其他部分相对比较简单。

网友:
显示部分兼容1602及12864(控制器T7290,带字库)。目前用1602,这一部分已调试成功。
采样前端使用互感器,信号通过运放调理到0—3V范围。
电流互感器典型应用电路如图所示。根据Vo=Io(R+W),调节反馈电阻R+W,即可获得所需的输出电压。精度要求不高时,可不用W。可调节电阻r 及电容C用于补偿相移,不需补偿时,可以不接。所用电阻均要求温度系数小于50PPM。

SPT204A是一种电压互感器,推荐使用状态为2mA:2mA。典型应用电路如图所示。选取Rs使原边电流为2mA,则副边也会感应出一个相同的电流。根据Vo=2mA×(R+W),调节反馈电阻R+W,即可获得所需的输出电压。精度要求不高时,可不用W。可调节电阻r及电容C用于补偿相移,不需补偿时,可以不接。所用电阻均要求温度系数小于50PPM。

网友:
前两天测试了一下我做用28069做的交流采集装置,常温下精度可以达到0.2%。高低温实验没有做,不过根据经验,精度要由于0.5%。楼主加油哦。

网友:
目前在做采样这一块,还没有开始测。12位AD采样精度算不错了。前段时间申请了TI的16位AD,本来计划用个单极性AD,结果没看资料,拿到后才知道是差分AD。晕死了,现在还在那里躺着,等以后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差分AD更方便啊,省的做电路调理双极性信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1、28027不适合做并口读数据。因为IO口不连续,当然想把办法也可以读出来,不过比较恶心。(我没有仔细看那个AD接口是SPI还是并口,若是SPI不存在该问题)
2、考虑TI C2000 LaunchPad板子尺寸小,外围板加差分AD无疑会增加板子尺寸,板子太大,拼合起来不美观。这也是我为什么只做单相,而没有做三相的原因。
3、业余DIY要控制成本啊。我做外围板的主要目的是验证FFT算法在电力采样中的应用,单相足以满足我的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A:

FFT在电力里的应用绝对没有问题,这个是很普遍的应用。
申请了样片连资料都不看一下,多浪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关注了采样频率和采样精度两项指标,其他的没有仔细看。
以后在做它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不知道28027做三相的fft速度够不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