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 LaunchPad】单相交流电压+电流表__工程创建篇

楼主:
总贴位置: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69113&page=1&extra=page%3D2#pid1466612         【C2000 LaunchPad】单相交流电压+电流表
     以前一直用CCS3.3。最近装了个CCS5.3,想创建个工程,结果把我难住了。网上查了些资料看了一下大复杂了,自己琢磨了好几天。下面图解新工程创建步骤(以C2000 Piccolo LaunchPad Evaluation Kit为基板创建实例):
第一步:创建带主函数的项目工程

3为创建好的工程项目。
第二步:添加库文件。先安装“controlSUITE”,然后找到28027的相应文件夹,复制下图4个文件。
右键单击“项目工程”,选择粘贴。将上图复制的库文件复制到工程。见图5
添加完库文件的工程如图6所示
第三步:修改项目配置
右键单击“项目工程”,添加库文件路径,见图7——图10所示

选择f2802x_commonf2802x_headers文件夹下的“include”,点击“OK”。

屏蔽(或者删除)项目中为未用到的文件。不屏蔽会出现编译错误和警告。
选中f2802x_common文件夹下的“cmd”和“gel”文件夹和f2802x_headers文件夹下的“gel”文件夹右键进行屏蔽。见图11——图1所示

屏蔽f2802x_headers文件夹下的“cmd”文件夹下的“F2802x_Headers_BIOS.cmd”文件,方法如图11——图12所示。屏蔽后的结果如图13所示。
屏蔽f2802x_common\source文件夹下的无用文件,一部分文件需要保留。屏蔽后的结果如图14
自此,项目文件配置完毕。接下来修改“main.c”。见下图15

编译见图16
仿真见图17
工程模板创建成功。以后在这基础上添加、修改程序即可。

工程文件

网友:
不错 我就是用的这种方法

网友:
呵呵,殊路同归

网友:
4.1版的也可以这样么?

网友:
5.2版本在建的时候,好像不行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用过5.2,按说应该支持。CCS5.3和之前版本在创建工程时有些步骤有差异,但参数设置还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主,这个工程好像也不可以直接调用库函数吧。我之前试过这个但是不好使,不能是用驱动库。但是还是谢谢

网友:
我调用的就是库函数就是官方的啊。

网友B:
为什么我按这样建立工程,结果一开始显示无法找到DSP28x_Project.h,F2802x_Device.h,我将工程目录也加到include路径下,结果就各种redefine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按这样建立工程,结果一开始显示无法找到DSP28x_Project.h,F2802x_Device.h,我将工程目录也加到i ...

你把楼顶的工程下载下来,和你的工程做个比较(包括工程的所有配置),这样做提高很快的,也能发现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把楼顶的工程下载下来,和你的工程做个比较(包括工程的所有配置),这样做提高很快的,也能发现问题。

最终是把步骤14的那些要屏蔽的文件屏蔽了才通过编译,可是实在搞不清楚为什么要屏蔽,要是每次建个工程都要屏蔽一下,那不是很麻烦?对了,想问一下楼主,是不是CCS会默认把工程目录下的文件都拿来编译,不然怎么会出现这些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终是把步骤14的那些要屏蔽的文件屏蔽了才通过编译,可是实在搞不清楚为什么要屏蔽,要是每次建个工程都 ...

是的。事实上我们的工程中许多文件是没有用到的,如果非要加进去,一方面会延长编译时间,另一方面编译后的文件比较大,CMD设置不合适,有可能造成编译错误。
我们不需要每次都去创建工程,只需要把创建的工程备份。以后直接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事实上我们的工程中许多文件是没有用到的,如果非要加进去,一方面会延长编译时间,另一方面编译后 ...

恩,不过我还是不大明白,那些没有带F2802x的.c文件应该就是官方提供的API函数,那如果我们要用,那肯定要添加进来,但是好像还会报错吧,不知道那些文件比如gpio.c,clk.c要怎么用

网友:
带F2802x都是最底层的。不带F2802x可以自己写。你看一下不带F2802x文件的编程风格你是否能接受,能接受就可以用。如果感觉接受困难就按自己的风格写。

网友:
终于找到一个用库建立工程的文档了 ,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这个工程有问题,main里添加东西就出事了,直接编译你的工程是没问题,不能添加了。。。。。我建了一个下午工程,还是出错。。。求指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