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 20pin新手求解

楼主:
老师出了这样一道题,我实在没看懂:
频率测量,范围分别是0-100HZ(精度0.1HZ)——秒闸门
                                   50HZ-100KHZ(精度1HZ)——脉冲捕获
                                   1HZ-10MHZ(精度1HZ)——外部时钟
他就给我说了个用信号发生器,然后幅度最低设为0v,不能设为负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秒闸门要达到0.1的精度是要10秒的闸门吗?

网友A:
低于1Hz,在1秒的时间内测不到一个周期,频率没法测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低于1HZ的用捕获模块能测的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于1Hz,在1秒的时间内测不到一个周期,频率没法测量。
单单就低频率来说,怎么不能测?无非用unsigned long long long long......变量罢了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捕获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把时钟频率放低点,比如使用外部晶振的32768Hz的ACLK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说数值上处理不过来,主要是LZ在要求里面写了1s的阈值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