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s1298的pace detection 硬件设计

楼主:
我查了一些资料,也到ti的论坛上找到了这个原理图

但是这个图中信号,输入是一个信号,就是最左边的信号,那我的Paceout2 Pace out1两个信号如何接呢?

(2)经过硬件的信号要返回到GPIO 中去,但是这个图上说是GPIO4,手册上说的是 GPIO1, 可以任意选的吗?

非常感谢。

网友:
1.你需要一个模拟开关轮流选通,因为他们一个是奇数通道起搏检测,一个是偶数通道;
2.这个都可以,没啥区别,4个GPIO的功能是一样的!

网友:
奇数通道起搏检测,一个是偶数通道 能够详细一点吗,
(1)可以只用一个输出信号吗,为什么用两个?
(2)这个奇偶是 起搏信号的性质,还是 ads1298的通道的奇偶性?

网友:
感觉这种芯片,还是再仔细看看ads1298的资料
http://wenku.baidu.com/view/e6b5639a51e79b89680226c2.html

顺便顶起,期待这方面的高手,,,,

网友:
楼主啊,24位的ADC啊,什么概念,2^24 = 16777216

要用好这个ADC,模拟技术没有是不行的,数字技术没有,也不太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1.可以,你可以选择其中一个通道,最好是两个全部检测所有通道,起搏信号不会丢失!
2.1298有8个通道,一个PACE检测1,3,5,7,另一个检测2,4,6,8,这个具体的你看看多路选择开关!这里也不好说!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主要是低速,低频,弱信号的心电应用,采样率很低最高才32k,芯片的集成度非常高,所以对设计者来说基本不需要多少模拟技术,只输入端的滤波,信号调理等,因为其内部本身有滤波器的,所以使用起来还是很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还是看英文的手册吧,这个地址应该是机器翻译的,不那么可靠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块芯片设计到ecg等医疗知识,设计电路当然要谨慎。你作为版主,既不好好看别人的问题(我主要问的是pace 检测,又不是问adc的基础知识),有不能能讲解,何必发感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芯片,如果对它的资料没有充分吃透,还是中英文资料对照着看吧
推荐的那个中文,有段内容想着对你有用:

通过PACE寄存器位设置选择八通 道中的两个,一个偶数位,一个奇数位。在差分转单端的变换中,存在0.4衰减系数。因此, PACE通道总增益是(0.4*PGA_GAIN) 。PACE输出TESTP_PACE_OUT1和 TESTN_PACE_OUT2分别与TESTP和TESTN多路复用。PACE寄存器的[4:1]位设置通道选择。如果脉冲指示电路不用,通过PACE寄存器的/PD_PACE位关断pace运放。
说明:如果通道的输出连接到WCT运放(例如,导联V)连接到某个PACE运放用作外部起搏脉冲指示,PACE运放输出人为设定的斩波。细节可在威尔逊中心电端(WCT)处看到。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哎呦,版主提取信息能力确实不错啊!我这芯片用好久了!看了几遍才明白滴!

网友:
你的ADS1298输出要缓冲一下 先经过个高通 在放大一下,你的电路初级没有放大

网友:
ADS1298的gpio口1-4都一样,不过要配成输入

网友:
一般在标二通道捕获起搏信号就行了 不过这个有可能高大R波会触发起搏信号的 有的起搏信号才2mv,0.1ms  比r波还低 时间更短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好,能不能帮我解答几个问题,谢谢谢谢啦!我在做一个心电测试仪,用的是ADS1298芯片,电路搭建好之后,怎么检测是否采集到了心电信号呢?1、我想着用PACE_OUT输出,直接用示波器观看,可是波形似乎不对劲;2,在采集到心电信号后 -保护电路中用户指南上的电容选的是47pf,是不是太小了,我感觉截止频率有点大,所以自己把电容换成0.1uf了,不过脱落指示灯却不灵敏了。3.还有就是信号在送入ADS1298之前有个100M的上拉电阻,这个电阻有用么,感觉似乎用处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块芯片设计到ecg等医疗知识,设计电路当然要谨慎。你作为版主,既不好好看别人的问题(我主要问的是pace  ...

你好。看到很多您的帖子,知道你对这款芯片很有了解。请加一下qq:1448198944,想请教您几个问题,可以吗?星克曼

网友D:
谁有 ADS1298+STM32   PCB文件,请分享,有酬谢    邮箱  bbtclj@vip.sina.com   QQ 961435337

网友:
各位工程大咖们,方案这块有用到硬件加密芯片,保护软件,防止抄板的,请联系我。QQ:937684930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谁有 ADS1298+STM32   PCB文件,请分享,有酬谢    邮箱     QQ 961435337

我有ADS1258+mcu+mems的图,但是ADS1258有个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为什么板上所有敏感器件的频率都随着ADC采样频率变化而变化,TI的技术支持也没有给出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