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x FIR32在release模式下编译不通过

楼主:
将从controlSUITE中的F2833x FIR 32-bit例子导入到CCS5.2中。在Debug模式下正常编译通过,但在Release模式下遇到了问题。编译报错:

在Console中描述问题的某一点是:
"D:/workspace_v5_2/F28335_FIR32_Example/lib/C28x_FixedPoint_Lib.lib    j>" specifies ISA revision "C2800", which is not compatible with ISA
   revision "C28FPU32" specified in a previous file or on the command line
error: file
在Project Properties中的对库文件的link是这样设置的

同样的link设置在Debug模式下未曾遇到上述错误。
在CSDN一则博客(http://blog.csdn.net/vvzaixian/article/details/7067208)上看到这样一句话,“rts2800_ml.lib用的是大存储模式,在需要烧写FLASH时必须用这个库”,如果正如其所说,编译应该正常通过才对。
以上就是对问题的描述,附上工程源码,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看来只好自己摸索了。

网友:
在F28335中添加如下代码时,不再出现waring。
   firldb   align(0x100)> RAML1    PAGE = 0
   firfilt   : > RAML1    PAGE = 0
   coefffilt align(0x100)>RAML2    PAGE = 0
   sigIn   : > RAML4     PAGE = 1
   sigOut     : > RAML2    PAGE = 0

添加的位置如图所示,

但是错误依然存在,估计应该还是链接的库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已经在帖子“利用浮点库实现两路FIR滤波(F28335)”中提出,链接: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78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