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怎么在丝印层输入汉字啊? 求教

楼主:
Altium designer 9 怎么在丝印层输入汉字呢?我点击A放入字符串然后输入中文 放上去后就编程乱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AD9中加汉字,网上有很多方法,但有好多方法的前提,是软件必须有汉字库。没有字库,显示不出来。

本人用的办法有点笨,方法1是先把需要添加的汉字做出PCB封装库,用的时候,调用。
方法2是,仿照加公司Logo的方法。也是提前做字体的图片,然后按logo图片放置。

网友A:
用快捷键L打开层管理,在View options中勾选convert special 选项;
用快捷键P,S文本中输入你要的汉字,选中ture type,下面你可以设置字体!KO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错,试了这个方法,加入了“中国”,,不错,以后用这个方法,比较好。谢谢分享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起学习进步!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的管用,太感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谢指导,还有啊怎么加入汉字库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这个方法就不用加字库了,软件已经有了。

先快捷键L打开层管理,在View options中勾选convert special 选项;
再快捷键P,S文本中输入你要的汉字,注意选中ture type,下面你可以设置字体!

网友D:
重新打开文件又不显示了,怎么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新打开文件又不显示了,怎么弄呢

开始显示吗
重新打开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快捷键L打开层管理,在View options中勾选convert special 选项;
用快捷键P,S文本中输入你要的汉字, ...

非常感谢,按照你的方法成功添加汉字了。

网友:
又学到些知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