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TI Grlib时遇到的问题 (有点奇葩)

楼主:
但是设置为其实地址 (0,23),宽度 240,高度 100 时液晶按照设置显示(设置为竖着刷的,即高度为320,宽度为240)

但是我将高度设置为280(或者只要大于120左右)的时候,背景的设置显示就仅仅在液晶的上半部分实现了。。下面一大截都没刷成指定的颜色。。

设置显示背景区域

设置显示背景区域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是驱动有点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