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纠结很多天了,求解答出来!90c52多功能电子时钟,有秒表,闹钟功能,用4*3键盘

楼主: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P0段显   P2位显
sbit beep=P1^5;
uint hour=19,minute=58,second=48;
uint num,num1;
uchar temp0,temp1,temp2,temp3;
uint hour_shi,hour_ge,minute_shi,minute_ge,second_shi,second_ge;
uint key1=1,key2=1,key3=1,key4=1,key5=1,key6=1,key7=1,key8=1,key9=1,key10=1,key11=1,key12=1;
uint clock_minute,clock_second,clock_minute_shi,clock_minute_ge,clock_second_shi,clock_second_ge;
uint stopwatch_minute,stopwatch_second,stopwatch_minute_shi,stopwatch_minute_ge,stopwatch_second_shi,stopwatch_second_ge;
uint watch_minute,watch_second,watch_minute_shi,watch_minute_ge,watch_second_shi,watch_second_ge;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int z) //延时
{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_hour_shi()  //显示小时十位
{
    hour_shi=hour/10;
    P2=0xfe;
    P0=table[hour_shi];
        delay(1);
}

void display_hour_ge()  //显示小时十位
{
    hour_ge=hour%10;
    P2=0xfd;
    P0=table[hour_ge];
        delay(1);
}

void display_minute_shi()  //显示分钟十位
{
    minute_shi=minute/10;
    P2=0xfb;
    P0=table[minute_shi];
        delay(1);
}

void display_minute_ge()  //显示分钟个位
{
minute_ge=minute%10;
P2=0xf7;
P0=table[minute_ge];
delay(1);
}

void display_second_shi()  //显示秒钟十位
{
second_shi=second/10;
P2=0xef;
P0=table[second_shi];
delay(1);
}

void display_second_ge()  //显示秒钟个位
{
second_ge=second%10;
P2=0xdf;
P0=table[second_ge];
delay(1);
}

void display_time()            //显示时间
{
     display_hour_ge();
     display_hour_ge();
     display_minute_shi();
     display_minute_ge();
     display_second_shi();
     display_second_ge();
}

void display_clock_time()         //显示闹钟时间
{
    clock_minute_shi=clock_minute/10;
    P2=0xfb;
    P0=table[clock_minute_shi];
        delay(1);
        clock_minute_ge=clock_minute%10;
    P2=0xf7;
    P0=table[clock_minute_ge];
    delay(1);
        clock_second_shi=clock_second/10;
    P2=0xef;
    P0=table[clock_second_shi];
    delay(1);
    clock_second_ge=clock_second%10;
    P2=0xdf;
    P0=table[clock_second_ge];
    delay(1);
}

void display_stopwatch_time()         //秒表显示
{
        stopwatch_minute_shi=stopwatch_minute/10;
    P2=0xfb;
    P0=table[stopwatch_minute_shi];
        delay(1);
        stopwatch_minute_ge=stopwatch_minute%10;
    P2=0xf7;
    P0=table[stopwatch_minute_ge];
    delay(1);
        stopwatch_second_shi=stopwatch_second/10;
    P2=0xef;
    P0=table[stopwatch_second_shi];
    delay(1);
    stopwatch_second_ge=stopwatch_second%10;
    P2=0xdf;
    P0=table[stopwatch_second_ge];
    delay(1);
}

void ring()         //蜂鸣器报警
{
beep=0;
delay(100);
beep=1;
}

void silent()          //蜂鸣器安静
{
beep=1;
delay(100);
beep=0;
}

void function()           //功能行
{
   uchar temp1;
   P3=0xbf;
   temp1=P3;
   temp1=temp1&0xf0;
   if(temp1!=0xf0)
    {
         delay(100);
         temp1=P3;
         temp1=temp1&0xf0;
         if(temp1!=0xf0)
          {
          temp1=P3;
           switch(temp1)
             {case 0xb7: key9=0;break;
                 case 0xbb: key10=0;break;
                 case 0xbd: key11=0;break;
                 case 0xbe: key12=0;break;}
          }
        while(temp1!=0xf0)
         {
          temp1=P3;
          temp1=temp1&0xf0;
         }
        }
}

void timedisplay()                   //调节显示时间
{
  uchar temp2;
  P3=0xdf;
  temp2=P3;
  temp2=temp2&0xf0;
   if(temp2!=0xf0)
    {
         delay(100);
         temp2=P3;
         temp2=temp2&0xf0;
          if(temp2!=0xf0)
           {
                   temp2=P3;
                 switch(temp2)
                  {case 0xd7: key1=0;break;
                  case 0xdb: key2=0;break;
                  case 0xdd: key3=0;break;
                  case 0xde: key4=0;break;}
           }
           while(temp2!=0xf0)
            {
                 temp2=P3;
                 temp2=temp2&0xf0;
                }
        }
}

void clockdisplay()            //调节闹钟时间
{
   uchar temp3;
   P3=0xef;
   temp3=P3;
   temp3=temp3&0xf0;
   if(temp3!=0xf0)
    {
         delay(100);
         temp3=P3;
         temp3=temp3&0xf0;
         if(temp3!=0xf0)
          {
          temp3=P3;
           switch(temp3)
             {case 0xe7: key5=0;break;
                 case 0xeb: key6=0;break;
                 case 0xed: key7=0;break;
                 case 0xee: key8=0;break;}
          }
        while(temp3!=0xf0)
         {
          temp3=P3;
          temp3=temp3&0xf0;
         }
        }
}

void clock_open()  //开启闹钟
{

        if(key9==0)
            {                 display_clock_time();
                delay(5);
            if(key9==0)
                  {
                     while(key9!=1)
                         {
                        display_clock_time();
                                        clock_minute=0;
                        clock_second=0;
                        if(clock_minute==minute&&clock_second==second)
                              {
                                 ring();
                                 temp0=P3;
                                                               while(temp0!=0xff)
                                                            silent();
                                                   }
                          }
                  }
          }
}

void stopwatch_open()  //开启秒表
{

   if(key10==0)
   {   display_stopwatch_time();
      delay(5);
          if(key10==0)
           {
             while(key10!=1)
                  {
               display_stopwatch_time();
                           stopwatch_minute=0;
               stopwatch_second=0;
                  }
                }
        }
}

void stopwatch_close()                 //秒表停止
{

      if(key11==0)
   {   display_stopwatch_time();
      delay(5);
          if(key11==0)
           {
             while(key11!=1)
                  {
            display_stopwatch_time();
                        watch_minute=stopwatch_minute;
            watch_second=stopwatch_second;
            watch_minute_shi=watch_minute/10;
            P2=0xfb;
            P0=table[watch_minute_shi];
                 delay(1);
                watch_minute_ge=watch_minute%10;
            P2=0xf7;
            P0=table[watch_minute_ge];
            delay(1);
                watch_second_shi=watch_second/10;
            P2=0xef;
            P0=table[watch_second_shi];
            delay(1);
            watch_second_ge=watch_second%10;
            P2=0xdf;
            P0=table[watch_second_ge];
            delay(1);
                 }
          }
        }
}

void reset()  //复位
{

           if(key12==0)
   {            display_time();
          delay(5);
              if(key12==0)
                {
                  while(key12!=1)
                        {
                        display_time();
                                }
                        }
        }
}

void minute_add()  //显示时间分钟加1
{

          if(key1==0)
            {         display_time();
                delay(5);
            if(key1==0)
                  {
                     while(key1!=1)
                         {
                         display_time();
                         minute++;
                         if(minute==60)
                           minute=0;
                         }
                  }
                }
}

void minute_minus()         //显示时间分钟减1
{

    if(key2==0)
         {           display_time();
          delay(5);
           if(key2==0)
            {
                 while(key2!=1)
                           {
                          display_time();
                          minute--;
                          if(minute==0)
                            minute=60;
                        }
                }
         }
}

void second_add()         //显示时间秒钟加1
{

        if(key3==0)
         {          display_time();
          delay(5);
           if(key3==0)
            {
                 while(key3!=1)
                           {
                          display_time();
                          second++;
                          if(second==60)
                            second=0;
                        }
                }
         }
}

void second_minus()         //显示时间秒钟减1
{

    if(key4==0)
         {          display_time();
          delay(5);
           if(key4==0)
            {
                 while(key4!=1)
                           {
                          display_time();
                          second--;
                          if(second==0)
                            second=60;
                        }
                }
         }
}

void clock_minute_add()  //显示闹钟分钟加1
{

          if(key5==0)
            {          display_clock_time();
                delay(5);
            if(key5==0)
                  {
                     while(key5!=1)
                         {
                         display_clock_time();
                         clock_minute++;
                         if(clock_minute==60)
                           clock_minute=0;
                         }
                  }
                }
}

void clock_minute_minus()         //显示闹钟分钟减1
{

    if(key6==0)
         {        display_clock_time();
          delay(5);
           if(key6==0)
            {
                 while(key6!=1)
                           {
                          display_clock_time();
                          clock_minute--;
                          if(clock_minute==0)
                            clock_minute=60;
                        }
                }
         }
}

void clock_second_add()         //显示闹钟秒钟加1
{

    if(key7==0)
         { display_clock_time();
          delay(5);
           if(key7==0)
            {
                 while(key7!=1)
                           {
                          display_clock_time();
                          clock_second++;
                          if(clock_second==60)
                            clock_second=0;
                        }
                }
         }
}

void clock_second_minus()         //显示闹钟秒钟减1
{

    if(key8==0)
         {         display_clock_time();
          delay(5);
           if(key8==0)
            {
                 while(key8!=1)
                           {
                          display_clock_time();
                          clock_second--;
                          if(clock_second==0)
                            clock_second=60;
                        }
                }
         }
}

main()                    //主函数
{
   hour=10,minute=48,second=52;
   TMOD=0x0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TH1=(65536-45872)/256;
   TL1=(65536-45872)%256;
   EA=1;
   ET0=1;
   TR0=1;
   ET1=1;
   TR1=1;
   beep=1;

   while(1)
   {  display_time();
        function();
        timedisplay();
        clockdisplay();
        clock_open();
        stopwatch_open();
        stopwatch_close();
        reset();
        minute_add();
        minute_minus();
        second_add();
        second_minus();
        clock_minute_add();
        clock_minute_minus();
        clock_second_add();
        clock_second_minus();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显示时间中断函数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num++;
if(num==20)
   {
           num=0;
        second++;
          if(second==60)
           {
                second=0;
                minute++;
                 if(minute==60)
                  {
                   minute=0;
                   hour++;
                   if(hour==60)
                    hour=0;
                  }
           }
   }
}

void T1_time() interrupt 3                 //秒表时间中断函数
{
TH1=(65536-45872)/256;
TL1=(65536-45872)%256;
num1++;
if(num1==20)
   {
           num1=0;
        stopwatch_second++;
          if(stopwatch_second==60)
           {
                stopwatch_second=0;
                stopwatch_minute++;
                 if(stopwatch_minute==60)
                  {
                   stopwatch_minute=0;
                  }
           }
   }
}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具体说说哪的问题吗?还是让大家帮你检查一下?我帮你问问网友们吧,稍等!

网友:
就是啊,说问题啊?你贴这么长代码虽然不难,但是也没几个人愿意看啊!

网友:
问题不说,又贴那么长的代码。帮你找问题会比重新给你编程更麻烦、更辛苦

网友:
吸引眼球!

网友:
我靠   看了半天没看到楼主的问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