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壁挂式温湿度传感器485系统组网

楼主:
JCJ100N数字温湿度变送器

【数字温湿度变送器产品简介】

JCJ100N数字温湿度变送器采用进口湿敏电容湿度传感器和铂热电阻温度传感器,产品具有全量程精度高、稳定性、一致性好、响应速度快(温湿度、温度、湿度用户可选)等特点。JCJ100N数字温湿度变送器通讯协议分为标准modbus协议和九纯健自定义协议。产品可以很方便地与同等协议的其它设备联网通讯,或者进行软件开发、采用组态软件进行组态。九纯健科技开发了的各种种功能的数据管理软件。本数字传感器已成功运用于中国移动北京公司之机房监控工程等项目中。

【数字温湿度变送器功能特点】

机房、智能楼宇、宾馆超市、档案室、生产车间、药品库、环境监测等各种场合。变送器输出标准RS-232或485通信接口,可以直接配接计算机。

九纯健科技开发了相应温湿度监测、监控软件。

数字温湿度变送器技术参数】

JCJ100N

数字温湿度变送器

工作电源

12VDC±10%   12VAC±10%
24VDC±10%   24VAC±10%
其它工作电源(注明)

温度参数

温度传感器

铂电阻Pt100

温度测量范围

(0~50)、(0~80)
(-20~60)
、(-40~80)

测量准确度

Pt100: 优于±0.5(0~50)

湿度参数

湿度传感器

湿敏电容 采用专利技术的固态聚合物结构

工作温度

-40~80

反应时间(ta)

典型值<5s

长期稳定性

典型值0.5%RH/年

有效测量范围

10~95% RH

测量准确度

±3% RH(20~90%RH,20无凝露)
±2% RH(20~90%RH,20
无凝露)

输出信号

1、RS232接口

2、RS485接口

变送器耗电参考

12V/50mA

24V/50mA

工作环境

湿度:5~95%RH 无凝露     温度:-40~80

变送器材料

ABS塑料

外形尺寸

120×80×42mm

颜色

乳白色

重量

140g

安装

壁挂式

通信说明

本品可通过标准DB-9接口与计算机串口相连,当传输距离为15米时,码元畸变率仅为4%;当通过标准485-232转换接口与计算机串口相连,在传输距离为1500米时码元畸变率小于等于4%,完全符合EIA(美国电子工业协会)串行总线标准。当采用远距离传输时,最好使用屏蔽双绞线。

【数字温湿度变送器通讯说明】

JCJ100ND通过标准的RS232或RS422/485通讯口,可直接连接计算机通讯,同时兼容两种通讯协议:

通讯协议一(九纯健科技通讯协议):

通讯协议如下:

通讯格式为:1个起始位,8个数据位,无奇偶校验,1个停止位。

所有字节为HEX格式,其命令格式如下:

从传感器读数据指令格式:

传感器地址

读取数据指令

前两个字节异或校验

地址:一个字节。如:00H表示地址设为00的传感器

读取数据指令:一个字节。00H表示PC要向MCU读取内容。

异或校验:一个字节。前两个字节相异或后的数值。

传感器返回数据格式:

本机地址

温度采样值低八位

温度采样值高八位

湿度采样值低八位

湿度采样值高八位

前五个字节异或校验

本机地址:传感器返回的本机地址,一个字节。

温度采样值低八位:一个字节,00-FF的十六进制数值。

温度采样值高八位:一个字节,00-03的实际十六进制数值。

湿度采样值低八位:一个字节,00-FF的实际十六进制数值。

湿度采样值高八位:一个字节,00-03的实际十六进制数值。

前五个字节异或校验值:前五个字节异或后的十六进制值。

PC机从下位机读采样值过程:

每次PC机要读数据时要发送一读取数据指令到传感器,如果,传感器正确接收则返回数据给PC机。若传感器接收不正确,则不应答。PC应重发读取数据指令至传感器.

注意:所有数据均为十六进制数,任何时候,如果,PC发出读取数据指令后没有收到传感器的应答都要重发读取数据指令到传感器.

上位机量程转换方法:

设:A起始温度值, B满程温度值,D为上位机的采样值(转化为十进制后的数值)则,当前温度值=D×(B-A)/1024+A

如:温度范围为(-40-80)℃,则实际温度值=采样值×(80-(-40))/1024+(-40)=采样值×120/1024—40

湿度实际值=采样值×100/1024即可。

通讯协议二(标准MODBUS-RTU通讯协议):

采用标准MODBUS通讯协议,在使用组态软件时,须选用的设备为MODICON(莫迪康)的PLC,MODBUS-RTU地址型。数据为整型16位。支持MODBUS协议03H、04H、06H指令(03H、06H读写参数,04H读测量值),

参数寄存器地址

参     数

设定范围

出厂默认

通讯指令

寄存器地址

温度测量值

/

/

04H

00H

湿度测量值

/

/

04H

01H

本机地址

0-255

03H,06H

00H

通讯波特率

300-19200

03H,06H

01H

温度平移修正

-99.9-99.9

0.0

03H,06H

02H

湿度平移修正

0-99.9

0.0

03H,06H

03H

温度变送下限

-99.9-99.9

-40.0

03H,06H

64H

温度变送上限

-99.9-99.9

80.0

03H,06H

65H

例1:读取温度测量值(测量值=1000)

发送数据为:01 04 00 00 00 01 31 CA

其中,01是本机地址,04是通讯指令,00 00是寄存器起始地址,00 01表示读一个数,31 CA 是校验码。

返回数据为:01 04 02 03 E8 B9 8E(其中03 E8对应测量值)

其中,01是本机地址,04是通讯指令,02为返回数据即测量值字节数,B9 83是检验码。

例2:读参数本机地址值(本机地址=1)

发送数据为:01 03 00 00 00 01 84 0A

其中,01是本机地址,03是通讯指令,00 00是寄存器起始地址,00 01表示读一个数,84 0A 是校验码。

返回数据为:01 03 02 00 01 79 84

其中,01是本机地址,03是通讯指令,02为返回数据即本机地址值字节数,79 84是检验码。

例3:写参数本机地址值(本机地址=1,写入值为2)

发送数据为:01 06 00 00 00 02 08 0B

其中,01是本机地址,06是通讯指令,00 00是寄存器地址,00 02表示参数值,08 0B 是校验码。

返回数据与发送数据一致。

注:对于工业组态软件

温、湿度测量值的寄存器分别为3x001和3x002;

设备地址使用的寄存器为4x001;

通讯波特率使用的寄存器为:4x002;

温度偏差修正使用的寄存器为:4x003;

湿度偏差修正使用的寄存器为:4x004;

温度变送下限使用的寄存器为:4x101;

温度变送下限使用的寄存器为:4x102;

RS485

JCJ系列RS-485通讯线采用屏蔽双绞线,其一端通过RS-232/485转换模块接到计算机的串行通信口,另一端接到RS-485模块通讯端子,其连接方式如图所示:

双芯屏蔽线的屏蔽层最好单端与设备保护地连接。当一台计算机挂多台仪表时,网络拓扑结构为总线型,每台设备必须直接并接在干线上。以减少信号反射干扰。通讯距离长时可选择中继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