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铅工艺问题

楼主:
我们是照图加工的,但是为了降低成本想改个工艺和板材。
PCB用无铅焊锡要求。
图纸要求是:TG 180 DEG C Finish shall be immersion silver(TG180板材,最后要做沉银处理)
我们想改成(我们用的比较多):FR4,TG135 DEG C Finish shall be HALLF(Sn) (FR4 TG135板材,最后用无铅)
可以这么改么?
有什么风险没有?

网友:
会有风险!1,TG180和TG135错了45度的玻璃转化温度,170以上属于高TG的 TG135属于中低TG的,如果终端产品使用环境温度很高的话,TG135的可能会出现变形或尺寸变异等问题!建议慎重!2,沉银改喷锡的。沉银的好处是表面非常平整,镀层薄,利于表面贴片作业,喷锡的表面不平整,镀层厚。若果你SMT的是PIN脚很多的BGA封装,改喷锡会增加你贴片的报废率!如果你的BGA单价很高的话会很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产品是汽车级的,使用温度是-40到80. 板子上没有BGA封装的,只有LQFP封装的114脚,四层板。
我是觉得老外的要求太高了,提高成本了。
我主要是担心过SMT的时候会出问题。
另外沉银改喷锡价格会相差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B:

改喷锡因为表面平整度不同,SMT时不良率会升高,但如果你的封装不是很难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沉银改喷锡单工序成本下降一半

网友:
很不错,又明白了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