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et_io例程中的lwIPHostTimerHandler()在哪里定义的呢?

楼主:
请问在enet_io例程中的lwIPHostTimerHandler()在哪里定义的呢?只发现在lwiplib.c文件里面有:
static void lwIPServiceTimers(void)
{
#if HOST_TMR_INTERVAL                                                                        /* 服务于主机的定时器*/
    if((g_ulLocalTimer - g_ulHostTimer) >= HOST_TMR_INTERVAL)
    {
        g_ulHostTimer = g_ulLocalTimer;
        lwIPHostTimerHandler();
    }
#endif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在 MDK 中,按 Ctrl+shift+f 搜一下,应该可以搜到的。

网友:
void
lwIPHostTimerHandler(void)
{
   static unsigned long ulLastIPAddress = 0;
    unsigned long ulIPAddress;

    ulIPAddress = lwIPLocalIPAddrGet();

    //
    // If IP Address has not yet been assigned, update the display accordingly
    //
   if(ulIPAddress == 0)
    {  ;
    }

    //
    // Check if IP address has changed, and display if it has.
    //
    else if(ulLastIPAddress != ulIPAddress)
    {;
    }
}

网友:
感觉很多例程都不完善,在实际编译时总是提示差一些文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相比 STM32 STDlib 来说,已经很完善了,STM32 的库实在是很糟糕。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你自己在安装keil时,或者IAR时部分驱动未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