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来来,讨论个C51效率问题

楼主:
大概是12路的信号检测程序.

在中断中读入端口状态:
         //保存上次脉冲数据
         dataChOld=dataCh;
         //读入脉冲
         pulseChannel[0]=(P0&0xF0);
         pulseChannel[1]=P2;
         pulseChannel[0]<<=4;                                   //XXX写成一条就悲剧
         dataCh=(pulseChannel[1]+pulseChannel[0]);
         if (dataChOld!=dataCh)        flagChChange=1;

然后主循环中分辨哪一路发生了变化,进行处理:
        if(flagChChange) {
                tempCh=dataCh^dataChOld;         //按位异或
                tempCh=tempCh^dataChOld;        //只有之前是1现在是0(下降沿)才计算
                flagChChange=0;
                for (i2=0;i2                         if((tempCh&tempShift)==tempShift){
                                dataChCounter[i2]++;          //step2 这里统计的是脉冲数
                                dataChTimerOld[i2]=dataChTimer[i2];         //step1 这里是统计过了几个0.5ms
                                dataChTimer[i2]=0;
                        }
                        tempShift<<=1;
                }
                tempShift=0x01;
        }

变量类型之类的都不是重点,重点来了:
如果写成这个循环的样子.检测误差在10%上下,但是如果不使用循环,傻傻的写成12个if,误差却可以缩小到3%.
我认为只是多了Shfit移位一步.但是很奇怪.结果确实差了很多

单片机用的是11F60 标准12M晶振.主循环每秒最差情况8k次循环,检测信号频率上线50Hz.

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如果是循环检测引脚状态大家一般怎么实现?

网友:
如果对时间控制要求很严的情况下最好使用汇编编程,至于C语言的编译效率(注意不是编程效率,高级语言的编程效率都很高,但编译效率往往较低)可以通过反汇编来精确判断。

网友:
回复 网友A:

唉  身边没啥通汇编的..现在这个程序头疼死我了

网友:
汇编很简单啊,有点耐心看看指令集就应该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