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335 的bootloader问题请教

楼主:
公司使用的是TMS320F28335器件,之前没有使用bootloader功能,生产需要使用编程器进行烧录,现场维护需要打开设备使用编程器烧录升级程序。

现在生产和现场维护都要求不使用编程器了,要求使用串口进行编程和现场升级。

在网上查到的方式都是使用编程器先将bootloader下载到boot-ROM中去,之后将boot-ROM设置为SCI启动方式,然后现场升级的时候就可以使用串口进行程序的升级了。但是不知道是否可以使用SCI将bootloader下载到boot-ROM中去?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无需修改boot-ROM啊!boot-ROM是是无法修改的,那是ti公司已经固化好的程序,你可以在FLASH上做二次加载,即二次bootloader。但我觉得你这没有必要,你只是想通过串口下载程序吧?怎么还需要SCI启动方式啊?这直接就可以通过串口将程序固化到内部FLASH中,然后从内部FLASH启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
        是的,我是想通过串口下载程序,对于一个内部没有程序的芯片,我想要通过串口下载程序,是不是要将bootloader引导模式通过GPIO设置为SCI引导模式啊?
        如果通过SCI引导模式完成了将程序固化到内部flash中,是不是还需要将引导模式再改回跳转到flash。这样每次DSP上电后直接从flash程序入口开始执行,而不是还在等待SCI引导模式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下载阶段是先设置为从SCI启动,然后通过SCI先将一段bootloader程序下载到ram中运行,这时cup的控制权交给了内部ram的程序,接着cpu从SCI接口获取用户程序,然后将其写入内部FLASH中,这样下载完成后你就应该改回设置从内部FLASH中启动。http://wenku.baidu.com/view/47b364365a8102d276a22fdf.html,具体操作可以看这个网址,这个C2prog软件好像已经将FLASH的API程序写好了,你直接将程序格式转换一下就可以下载了!(具体操作我没操作过哈,最近刚完成TMS320C28346的bootloader程序,所以有些心得哈)

网友B:
请问楼主解决了么?其最近也在做串口更新flash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解决了么?其最近也在做串口更新flash

同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解决了么?其最近也在做串口更新flash

请单独提问,这样可以快速得到答案。

快读解决问题的秘诀:

网友:
请单独提问,这样可以快速得到答案。

快读解决问题的秘诀:

网友:
初来乍到,学习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下载阶段是先设置为从SCI启动,然后通过SCI先将一段bootloader程序下载到ram中运行,这时cup的控制权 ...

你好,请问一下bootloader程序该怎么做吗?我想利用CAN来烧写DSP28335的程序。请问你那有例程吗?因为还是不太理解bootloader。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一下bootloader程序该怎么做吗?我想利用CAN来烧写DSP28335的程序。请问你那有例程吗?因为还 ...

请问你的can烧写弄好了吗?

网友:
分成两段做就好了,空间够的话可以做成3份,boot+APP

网友:
一定要硬件上先配置为SCI启动方式才行?那如果是硬件设计上没有配置外部引导模式,就不能实现在线软件升级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一下bootloader程序该怎么做吗?我想利用CAN来烧写DSP28335的程序。请问你那有例程吗?因为还 ...

问一下,你的CAN烧写程序弄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一下,你的CAN烧写程序弄好了吗

你好,请问一下,你的CAN烧写程序弄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的can烧写弄好了吗?

你好,请问一下,你的CAN烧写程序弄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一下bootloader程序该怎么做吗?我想利用CAN来烧写DSP28335的程序。请问你那有例程吗?因为还 ...

你好你好,请问一下,你的CAN烧写程序弄好了吗

网友:
谢谢指点,好帖,必须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一下bootloader程序该怎么做吗?我想利用CAN来烧写DSP28335的程序。请问你那有例程吗?因为还 ...

你好,你这个can烧程序做的怎么样了

网友:
跟大家一起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