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提高ADC线性度的算法

楼主:
最近在调试一款ADC,测试其线性度,发现其输出与输入电压如下表所示,不知道可以采用哪种算法让后面的线性度更好一些?

网友:
画条线,在图上看着直观,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办法,有办法的话AD厂家自己就做了。不过AD出来的数线性不好不代表你最后的结果不好,你可以分段加系数校准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
自己做出来的是ADC可以比ADC IC中的参数好,但也有可能比人家的参数差。这就看怎么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