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自带的液晶驱动怎么用,求电路图

楼主:
怎么使用msp430的液晶显示驱动呀,驱动点阵液晶模块

网友:
楼主请说清楚

网友:
什么单片机?什么也说不清楚让人怎么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MSP430f449

网友:
准确的说,F449作为4系列的一员集成了片上的 160 段 LCD 驱动器。

网友:
点阵液晶?
430LCD驱动?

我的理解是:点阵液晶一般都内置了驱动芯片,对外是一般的数据接口,有并口和串口,另带一些控制信号;430的LCD驱动是字段液晶的驱动(当然你也可以将其设计成类似点阵的样子,不过我相信如果你选用或者设计了这种“点阵”字段液晶,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不是点阵液晶模块,所以,如果你要用430来控制点阵液晶模块,使用一般IO功能就行了,用不上其LCD驱动功能,换句话说你用谁家的单片机基本都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它是没有液晶控制器?如果让它驱动122*32的不含控制驱动的显示屏,是不是还要编程设置扫描什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用msp430F449那个com怎么连

网友:
F449内置的是段码液晶驱动器,不是点阵的

网友:
那用msp430F449那个com怎么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就是说不可以用它控制图形液晶显示屏了?

网友:
没有硬件驱动,你可以软件模拟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说不可以用它控制图形液晶显示屏了?

如果是图形的好像与段码的差不多吧,具体你看看手册,但是点阵液晶的肯定不能直接驱动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带控制器的没实际用过,据卖液晶的说需要外加一些电路,比如电容、负电压什么的,我想也可以用单片机进行驱动吧,不管是哪家的单片机,不过,接口的时序据说比较复杂,什么同步啊行啊列啊扫描之类的,当然,屏小的话或许简单些,你可以找厂家索取相应的使用参考资料。

既然对液晶显示器不甚了解,为何不考虑用带控制器的液晶模块呢?不带控制器的除了成本优势,其它似乎没有太大优势了。

430的LCD驱动不是针对你所说的点阵液晶,当然也不能说不能用它控制图形液晶显示屏,这个完全是两码事,你用带控制器的液晶显示屏,它照样胜任,你用不带控制器的屏,它或许也能用,只是大家不知道你的屏是怎么个用法。

如果仅仅针对你说的不带控制器的点阵屏,你所说的这个驱动控制,我想430是没有硬件直接驱动的产品的。

网友:
先看看,不觉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