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TVP5150图像显示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用VP5150+DM642采集的PAL制的图像,未经任何算法处理,直接送FPGA存入Nandflash里,通过上位机回读显示,出现了这种问题:图像纵向有规则的条纹,搞了好长时间,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哪位大侠做过这方面的东西,给点建议。
       说明:1.板子的自己弄的,以前没做过,当时没太在意,TVP5150的GND和板子上其他数字地没分开。问这种条纹是不是数字信号干扰造成的吗?还是TVP5150配置的有问题?如何解决?2.图像效果如下(中间黑色区域是为了遮俺老脸,人为加的^_^)。主要是图像里有一明一暗的条纹,我在DSP里通过CCS直接观察的时候也是这种样子,确定不是DSP后端和FPGA的问题。
       这个问题 纠结我好久,希望大家给点建议。谢谢了!

网友:
那个竖纹感觉是硬件的问题更大一些,我们曾经出现过斜纹,当时发现是硬件上电阻电容那块需要修改一下,还有时钟这块也很重要,是否是有干扰。
可以直接在DM642上采集后,在ccs中显示一下看看是否也有这种纹波,排除前端,然后再到FPGA中查看一下,读出NANDFLASH中的数据,显示一下是否有纹波,最后再查上位机的程序。要一一排除。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

网友:
现在的TVP5150是停产了吧,我们有代理成都振芯科技(国腾电子)的GM7150,可以PIN对PIN的兼容,而且输出的色度与对比度都要更好,联系人汤晓平;13048993339

网友:
你好,请问你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我现在面临同样的问题。

网友:
同问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