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 10 仿真出现错误.

楼主:
最近想做个可调直流稳压电源,用multisim 10 仿真,出现如下错误,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表示 1、你试着把C3去掉 2、不要用T1直接用你变压器副边输出的值 3、 带个负载

网友:
搭个电路量量要比仿出来的真。

这个电路没有问题,应该是你仿真软件的设置问题

网友:
恩,我先搭个电路试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我先搭个电路试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我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看到很多电路都带着C3,去掉后确实不会出现这个问题,请问C3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C3用于滤除进行可调电阻造成的纹波,提高电源输出电压的稳定性。去掉是可以的。

还有,如果当LM317的输出端与输入端短路时,C1,C2会通过LM317内部放电而损坏芯片,此时D3是为C1,C2提供放电回路。另外,D2是保护二极管,用以防止输入端短路时容性负载上积存的电荷向LM317放电。
C4,C5用来防止输出端产生自激,保证输出平稳。

网友:
回复 网友C:

实际你确实可以加C3 仿真不行 这貌似和模型有关 具体的不知道 仿真电解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模电课程设计??!!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哇,好厉害啊,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是,自己做着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