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和GPIO都初始化了,LCD显示正常为什么LED不亮了

楼主:
现象时,两个都初始化完毕以后,LCD能正常显示,但是LED灯不亮。
然后把LCD的初始化程序屏蔽掉,然后灯就能亮,但是管脚初始化什么的都没问题。。。。找不到原因在哪。

新手啊,求大神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1. 你看看初始化的先后顺序,是不是你的LCD和LED的端口电平覆盖了;
2. 可以贴主要代码大家一起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怀疑是端口电平覆盖,但是找不到在哪。

问题肯定是出在了LCD的初始化那里,但是就是找不到哪里错了。。。

我还在找问题  这个纠结啊 知道错哪了就是找不到。。

谢谢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解决了,初始化代码有点儿混乱,导致发生覆盖的问题。

整理代码。。。。

网友:
回复 楼主:

恩,解决就好!以后最好是养成好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