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开发】无限循环 while(1) 和 for(; ;)

楼主:
无限循环有两种常用的方法:
while(1) 和 for(; ; ) 。
两种方法的效果一样,相比之下,哪种更好些?
编译后代码对比:
1、while( 1 );
00401028 mov eax,10040102D test eax,eax0040102F je main+23h (00401033)00401031 jmp main+18h (00401028)
2、for( ; ; );
00401033 jmp main+23h (00401033)
对比发现,for(; ;)指令少,不占用寄存器,而且没有判断、跳转,比while( 1 )要好一些。

网友:
死循环这种事,您一到这,就像遇上几辈子的爱人或者仇人一样,不管如何都将在此死死纠缠……既然如此,你还纠结什么指令效率,运行时间呢?
版主提醒,程序还是很美好的,有很多机制,实际应用的问题要烧脑细胞的,珍惜脑细胞,请不要再纠结这种没几毛钱意义的问题了。

网友:
死循环天天都碰到啊。windows开机就进入死循环。嵌入式就是在死循环里转。
虽然for比while编译后占用资源小,但是我还是偏向while。因为看到whil(1)比看到for(; ;)更容易理解。while(1)就是一个永真的循环。for(; ;)没有表达任何意义。而且对于for()可以在循环体内修改参数,使for()不是一个永真循环。

网友:
楼主的分析非常的犀利,很赞同!

这玩意虽然没有几毛钱,但是做为一个开发工程师,了解里面的机制还是非常有用的。

再问楼主,你上面的指令调用是怎么查看对比出来了,介绍一下啊!

网友:
这个问题不必纠结了,而且不同的编译器编译出来的可能结果和LZ的不一样;从个人编程风格取舍吧!譬如有的人就喜欢while(1);这样的,因为它直观;而for( ; ; );略显隐晦。

网友:
本人比较喜欢while,一来比较直观,二来可以做无穷循环切换。

网友:
刚才对楼主的编译做了一个测试,请楼主对自己编译后的代码是怎么获取到的解释一下。

刚一看,感觉楼主很犀利,实际验证了一下,请楼主对我的现象解释一下!

编译的过程是:预处理,编译,汇编,链接。
在编译这个步骤的时候把程序编译为汇编代码,对while和for的汇编代码进行对比:

源程序while.c
#include
#include

int main(void)
{
        while(1)
        {
                printf("hello eeworld !\n");
                sleep(1);
        }
        return 0;
}

源程序for.c
#include
#include

int main(void)
{
        for(;;)
        {
                printf("hello eeworld !\n");
                sleep(1);
        }
        return 0;
}

分别对上面的两个程序进行编译gcc -S while.c;  gcc -S for.c
分别在当期目录下面生成 while.s和for.s

汇编代码如下:
while.s
.file        "while.c"
        .section        .rodata
.LC0:
        .string        "hello eeworld !"
        .text
.globl main
        .type        main, @function
main:
        pushl        %ebp
        movl        %esp, %ebp
        andl        $-16, %esp
        subl        $16, %esp
.L2:
        movl        $.LC0, (%esp)
        call        puts
        movl        $1, (%esp)
        call        sleep
        jmp        .L2
        .size        main, .-main
        .ident        "GCC: (Ubuntu 4.4.3-4ubuntu5.1) 4.4.3"
        .section        .note.GNU-stack,"",@progbits

for.s
.file        "for.c"
        .section        .rodata
.LC0:
        .string        "hello eeworld !"
        .text
.globl main
        .type        main, @function
main:
        pushl        %ebp
        movl        %esp, %ebp
        andl        $-16, %esp
        subl        $16, %esp
.L2:
        movl        $.LC0, (%esp)
        call        puts
        movl        $1, (%esp)
        call        sleep
        jmp        .L2
        .size        main, .-main
        .ident        "GCC: (Ubuntu 4.4.3-4ubuntu5.1) 4.4.3"
        .section        .note.GNU-stack,"",@progbits

对比两个汇编代码,除了第一行的文件名不同,其他都是一样的,请楼主对这个现象解释一下???

网友:
换多几个编译器试试呗~~~~
一个gcc又不能说明什么
在c51下是不一样的,听说。

网友:
具体编译器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