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e210 SDMMC/Inand wince 启动bootloader 镜像终于准备发布了!

楼主:
使用文档和镜像,以及uboot 启动SD卡制作工具下载链接
Sate210 SDMMC、INand 烧写wince系统.rar (1.52 MB, 下载次数: 33, 售价: 2 分芯积分)
这几周我都在升级Sate210 的 SDMMC/inand 启动wince 系统的bootloader,其实是完全替代了,以前三星提供的dragin 的烧写方式,
O(∩_∩)O~其实我是借助了u-boot的 大风,用u-boot 启动了Sate210 的wince 系统,功能如下:
1、验证支持SDMMC/Inand启动Sate210 wince 系统,其实市面上的512M byte的 S5pv210 开发板也可以用这个Uboot for Sate210 wince
2、支持动态更新logo(在一些客户的LCD上已经实现,确认没有问题,但是目前这个版本暂时不开放动态更新logo功能)
3、更新wince 内核的方式和更新linux 和android的内核镜像的方式是一样的,命令结构也兼容
4、支持fastboot USB下载升级,也支持SD卡sdfuse 命令升级wince
5、这个bootloader 暂时不开源(因为根据我多年的嵌入式经验,在中国开源必死,开发者赚不到钱,然后就没有动力再维护!请各位见谅,Sate210 提供开源的uboot 给android和linux系统的,这点不妨碍学习)
6、这个bootloader 支持客户定制,但是如果是增加功能,需要付费,可以把一些关键标签改成客户公司的名字,并且不开放源码,只提供镜像!

先上传镜像。O(∩_∩)O~
u-boot.bin (205.57 KB, 下载次数: 21) ——O(∩_∩)O~注意这个就是u-boot的镜像
使用手册注意安装fastboot驱动,使用时候请参考《sate210 android 用户手册》,并且在把u-boot.bin fuse 到SD卡上之后,u-boot第一次启动要执行fdisk -c 0 命令,进行分区!

并且在升级wince的时候 使用fastboot 命令
fastboot flash wince NK.nb0存放路径\NK.nb0
即可
或者把NK.nb0 放在另外一个通道2 SD卡上 的sdfuse 的文件夹上,
采用如下命令:
sdfuse flash wince NK.nb0 即可完成升级。
录制了使用视频教程,请注意和文档对比着看。

网友A:
——O(∩_∩)O~注意这个就是u-boot的镜像
使用手册注意安装fastboot驱动,使用时候请参考《sate210 android 用户手册》,并且在把u-boot.bin fuse 到SD卡上之后,u-boot第一次启动要执行fdisk -c 0 命令,进行分区!

网友:
唉,怎么发布不了镜像了呢?在回复中用原来的镜像。

网友:
下面是我的正常启动信息,O(∩_∩)O~
速度8S这样启动wince,如果关闭启动信息估计会到6s

-------------------------------------------------------------------------------------------------
U-Boot 1.3.4 (Apr 25 2013 - 00:32:17) for Sate210@Wince

CPU:  S5PV210@1000MHz(OK)
        APLL = 1000MHz, HclkMsys = 200MHz, PclkMsys = 100MHz
        MPLL = 667MHz, EPLL = 80MHz
                       HclkDsys = 166MHz, PclkDsys = 83MHz
                       HclkPsys = 133MHz, PclkPsys = 66MHz
                       SCLKA2M  = 200MHz
Serial = CLKUART
Board:   SMDKV210
DRAM:    512 MB
Flash:   0 kB
SD/MMC:  3796MB
*** Warning -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checking mode for fastboot ...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U-boot.Wince@Sate210# fdisk -c 0
fdisk is completed

partion #    size(MB)     block start #    block count    partition_Id
   1          3593           205065         7359555          0x0C
U-boot.Wince@Sate210# fastboot
[Partition table on MoviNAND]
Received 17 bytes: download:03fe0000
Starting download of 66977792 bytes
...............................................................
downloading of 66977792 bytes finished
Received 11 bytes: flash:wince
flashing 'wince'
### 2 do_movi run here 2013.04.22!
writing wince.. 9265, 143360
MMC write: dev # 0, block # 9265, count 143360 ... 143360 blocks written: OK
completed
partition 'wince' flashed
Received 6 bytes: reboot
reset...

OK

U-Boot 1.3.4 (Apr 25 2013 - 00:32:17) for Sate210@Wince

CPU:  S5PV210@1000MHz(OK)
        APLL = 1000MHz, HclkMsys = 200MHz, PclkMsys = 100MHz
        MPLL = 667MHz, EPLL = 80MHz
                       HclkDsys = 166MHz, PclkDsys = 83MHz
                       HclkPsys = 133MHz, PclkPsys = 66MHz
                       SCLKA2M  = 200MHz
Serial = CLKUART
Board:   SMDKV210
DRAM:    512 MB
Flash:   0 kB
SD/MMC:  3796MB
*** Warning -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checking mode for fastboot ...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 2 do_movi run here 2013.04.22!
reading wince.. 9265, 143360
MMC read: dev # 0, block # 9265, count 143360 ...143360 blocks read: OK
completed
## Starting application at 0x40020000 ...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May  7 2012 at 12:47:43
ARGS: Initializing BSP_ARGS back to initial state.
sate210_srom=b2b00000
*sate210_srom->SROM_BW=b2b00000
sate210_srom->SROM_BW=d1
sate210_srom->SROM_BC1=40d1460
*sate210_srom->SROM_BC1=b2b00008
OAL Log enable : 0
OAL Log mask : 0

******** System Clock Info **********
[OAL] APLL_CLK    : 1000000000 Hz
[OAL] MPLL_CLK    :  667000000 Hz
[OAL] EPLL_CLK    :   80000000 Hz
[OAL] VPLL_CLK    :   54000000 Hz

[OAL] ARM_CLK     : 1000000000 Hz
[OAL] HCLK_MSYS   :  200000000 Hz
[OAL] PCLK_MSYS   :  100000000 Hz
[OAL] HCLK_DSYS   :  166750000 Hz
[OAL] PCLK_DSYS   :   83375000 Hz
[OAL] HCLK_PSYS   :  133400000 Hz
[OAL] PCLK_PSYS   :   66700000 Hz
******** System Clock Info **********

OEM:-------------------------------------------
OEM: Normal Boot!!
OEM:-------------------------------------------
DCache: 128 sets, 4 ways, 64 line size, 32768 size
ICache: 128 sets, 4 ways, 64 line size, 32768 size
+OALInterruptInit
+OALIntrEnableIrqs(0,)
-OALInterruptInit(rc = 1)
sate210_srom=b2b00000
v_pGPIOregs->GPH1.GP_CON=0
*sate210_srom->SROM_BW=b2b00000
sate210_srom->SROM_BW=31
sate210_srom->SROM_BC1=70000
*sate210_srom->SROM_BC1=b2b00008
[FMD:ERR] : [SPARE] Uncorrectable ECC error : sector 39872
[FMD:ERR] : [SPARE] Uncorrectable ECC error : sector 49856
[FMD:ERR] : [SPARE] Uncorrectable ECC error : sector 70208
[FMD:ERR] : [SPARE] Uncorrectable ECC error : sector 74624
[FMD:ERR] : [SPARE] Uncorrectable ECC error : sector 120896
[FMD:ERR] : [SPARE] Uncorrectable ECC error : sector 121344
[FMD:ERR] : [SPARE] Uncorrectable ECC error : sector 121792
[FMD:ERR] : [SPARE] Uncorrectable ECC error : sector 39872
[FMD:ERR] : [SPARE] Uncorrectable ECC error : sector 49856
[FMD:ERR] : [SPARE] Uncorrectable ECC error : sector 70208
[FMD:ERR] : [SPARE] Uncorrectable ECC error : sector 74624
[FMD:ERR] : [SPARE] Uncorrectable ECC error : sector 120896
[FMD:ERR] : [SPARE] Uncorrectable ECC error : sector 121344
[FMD:ERR] : [SPARE] Uncorrectable ECC error : sector 121792
DMSG: DrvWAITInitialize
+ NKKernelLibIoControl
- NKKernelLibIoControl
[FMD:ERR] FMD_OEMIoControl() : IOCTL_DISK_GET_STORAGEID is unsupported
DMSG: DrvWAITInitialize
+ NKKernelLibIoControl
- NKKernelLibIoControl
+OALIntrEnableIrqs(0,)
[I2C:I] I2C Channel 0 is open
[I2C:I] I2C Channel 1 is open
[I2C:I] I2C Channel 2 is open
[I2C:I] I2C Channel 3 is open
[CMM_Init] VirAddrDram_0 : 0xac480000 VirAddrDram_1 : 0xa5f00000
[PWR:INF] ++PowerButtonThread()
-OALIoCtlHalGetHWEntropy(rc = 0)
[MPC] ++MPC_Init  d02fecf4
[MPC] --MPC_Init
############################### EHCI INIT ########################
[EHCI] InitailizeEHCI
EHCD: Read config from registry: Base Address: 0xEC200000, Length: 0x1000, I/O Port: NO,Interface Type: 0, Bus Number: 0
EHCD: ioPhysicalBase 0xEC200000, IoSpace 0x0
EHCD: ioPortBase 0xD2940000, portBase 0xEC200000
EHCD: Read config from registry: Base Address: 0xEC200000, Length: 0x1000, I/O Port: NO, SysIntr: 0x12, Interface Type: 0, Bus Number: 0
[EHCI:INF] ++InitializeEHCI(): IRQ 144 sysintr 23 for EHCI interrupt.
############################### --EHCI INIT ########################
############################### OHCI INIT ########################
[USBH] HcdPdd_Init()
HcdPdd_Init
InitializeOHCI
ConfigureOHCICard()
GetRegistryPhysicalMemSize()
[USBH:INF] InitializeOHCI() : USB Host Cap : 0x00000004
                                                       [USBH] --InitializeOHCI() : Success
############################### --OHCI INIT ########################
[AC97:INF] g_pAC97Reg = 0xd2aa0000
[AC97:INF] g_pGPIOReg = 0xd2a60000
[AC97:INF] AC97_wait_for_codec_ready() : Status = 0x00400003
***********Record Mux Source is MICA, +20dB:**********
[CEC] DllEntry() : Process Attach
[CEC] CEC_Init()
::AttachDevice SUCCESS_HS:2000

             [dm9: Tries to map io space with 88000000]
                                                       [dm9: The mapped address is D2C70000]
            [dm9: Chip signature is 0A469000]
                                             +OALIntrEnableIrqs(0,)

                         UART3 Rx Tx Configured
[UART] DMA init CH:3
[UART] DMA init CH:1
[UART] DMA init CH:0
[SDMMCCh0] SDHCControllerIst - Card is Inserted!
                                                 [SDMMCCh2] SDHCControllerIst - Card is Removed!
                 CAM_A_PORT initialize

!ModuleInit,g_selectedModule = 1
xx:IF-ModuleInit: OV3640()

xx:IF-OV3640::Init
CAM_A_PORT initialize

!ModuleInit,g_selectedModule = 1

xx:IF-OV3640::Init
[SDMMCCh0] Setting for 1 bit mode , Clock Rate = 100000 Hz
                                                          [SDMMCCh0] HandleErrors - ERR CMD:5 : If the card is not a SDIO, CMD 5 does not work in reason.
                                                                         [SDMMCCh0] HandleErrors - ERR CMD:1 : If the card is not a MMC, CMD 1 does not work in reason.
       ++PHY_SetPowerDown
0x01
0x05 0x00 0xd8 0x10 0x1c 0x30 0x40 0x6b
0x10 0x02 0x52 0x1f 0x23 0x5b 0x7e 0x84
0x00 0x10 0x38 0x00 0x08 0x10 0xe0 0x22
0x40 0xf3 0x26 0x00 0x00 0x00 0x80
--PHY_SetPowerDown
[CMM] v_addr : 0xac480000 p_addr : 0x24480000 size : 0x004e0000 loc : 0
[IOCTL_CODEC_MEM_ALLOC] u_addr:0xd3180000  CallerProcessID : 0x400002
[MFC_DRV: WARNING] MfcFWBufMemMapping: virFWBuf : d3180000
[MFC_DRV: WARNING] MfcFWBufMemMapping: phyFWAddr : 24480000
[MFC_DRV: WARNING] MFC_Open: It is called by Power Manager
[MFC_DRV: WARNING] MFC_IOControl: POWER_CAPABILITIES : 0x11
MFC power on
[MFC_DRV: WARNING] MFCOpen++:
[UFNPDD] USB_POWER : D0 IN
MFC_DRV: WARNING] MFCOpen: FirmwareVersion : 00100407
[MFC_DRV: WARNING] MFC_Open(): Instance Number : 1
[MFC_DRV: WARNING] MFC_Open(): CLK_CNTL is enabled
[MFC_DRV: WARNING] MFC_Close(): MfcCtx->InstNo : 1
[MFC_DRV: WARNING] MFCClose:
m[UFNPDD] USB_P[MFC_DRV: ERROR] WaitForDone: Interrupt :: MFC_R2H_CMD_ERR_RET(0x4)
[MFC_DRV: ERROR] MFCClose: closing is failed
MFC power off
OWER : D0 OUT
[UFNPDD] USB Serial Function Class Enabled
[SDBUS] SD/SDHC supports the high-speed mode.
[SDMMCCh0] Setting for 4 bit mode , Clock Rate = 50000000 Hz
                                                            [DISP:INF] MPLLout = (667000000 Hz)
[DISP:INF] MPLL_USE VCLK Source = LCDCLK (166750000 Hz)
[DISP:INF] VCLK Source = LCDCLK (166750000 Hz)
Backlight driver: GetSystemPowerStstusEx2 failed with error 0x1f.
+[KEYBD]IsrThreadProc
[BootCompleteApp] Boot Complete Event Occured
[UFNPDD] USB_POWER : D0 IN
[UFNPDD] USB_POWER : D0 OUT
[UFNPDD] OTG Cable Attached
[UFNPDD] RESET Again
[UFNPDD] RESET Again

很晚了,先睡了。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怎么没有人顶起?!
不过这个东西首先得看一下
Sate210 拨马开关设置的那个文章才行!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70366-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都看傻了,都不知如何顶起了,看来得跟版主好好学习了

网友:
已经在一楼,更新了下载链接
文档和镜像以及制作工具都搞好了。
使用文档和镜像,以及uboot 启动SD卡制作工具下载链接

网友:
这个相当有突破性,必须顶起啊。

网友:
很快这个bootloader 就会增强。
即将支持
1、动态更新logo 功能开放
2、支持启动wince,android2.3,android4.0 ,linux 四个系统
这几天分析测试了一下,已经不是问题,但是我需要整理才能发布给大家,现在大家先玩玩wince先吧!

网友:
哎?以前的怎么没有签名的?我现在签名都补上去了?

网友:
有谁有S5pv210 开发板的,tiny210 除外,其他开发板只要内存512MB 双通道的,都能用的一个东西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70858-1-1.html
Sate210 SDMMC/Inand wince 启动bootloader 镜像终于准备发布了!
使用文档和镜像,以及uboot 启动SD卡制作工具下载链接
这个只要符合这个条件就能用的,挺好玩的,欢迎给出建议,我会修改。

tiny210 之所以不能使用,因为内存他是单通道的接法,我的这个是双通道的接法。real210 肯定能用,其他开发板
大家也可看看。

网友:
奇怪,这个录制的视频教程怎么这么不清晰呢?
大家有什么好的推荐?

网友:
能不能修改为单通道的呀?

我的板子是tiny210,能否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板子是tiny210,能否支持?
当然不支持了。
最好用sate210 ,否则用也是会有一些不兼容的情况,tiny210 内存通道都不一样,肯定不支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O(∩_∩)O~注意这个就是u-boot的镜像
使用手册注意安装fastboot驱动,使用时候请参考《sate2 ...

你好,我现在在做关于tiny210v2的MLC nand的uboot准备引导android系统,不过目前网上没有可以成功的例子,不知你能否发一下sate210的uboot源码,不需要多引导,只要可以成功启动android就好,我的邮箱lhqsine@foxmail.com,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现在在做关于tiny210v2的MLC nand的uboot准备引导android系统,不过目前网上没有可以成功的例子 ...

同学啊,我辛辛苦苦的做出来,你又不用我们设计的Sate210 板子,那当然是不可能给你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