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 launchpad】基于超声波汽车防撞系统

楼主:
项目名称:基于超声波汽车防撞系统
功能描述:通过超声波传感器测量汽车与障碍物之间的距离,以及通过超声波多普勒效应测得汽车的速度,以此判断汽车进入是否进入到危险的距离范围之内,当汽车进入到危险的距离时,控制汽车刹车。
实施方案描述:launchpad产生驱动超声波发射的频率信号,超声波接收电路负责接收超声波回波信号,并进行放大滤波,以及混频处理,处理后的信号交给c2000进行处理,最后进行显示和控制。当中有测距离、测速度以及控制算法。
系统框图:

网友:
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超声波多普勒测速需要测频移,考虑的方案是将发射波信号与接收波信号进行混频(或乘发器相乘),然后放大滤波求得频移信号,但是用数字混频还是模拟混频呢,数字混频将进行混频的信号用AD采进去,然后在处理器内部进行混频滤波,都是数字的。而模拟混频是采用外部的混频或乘法器芯片来进行混频,再使用模拟的滤波器进行滤波。使用模拟混频和滤波搭建电路和调试很复杂,以前调过,很难调,但数字的呢,对当中的原理不是很清楚啊,很纠结 ,到底哪一个做出来的可能性大,我需要做出来

网友:
加一句,以c2000芯片里的资源,好像用数字混频好些,你们觉得呢

网友:
这个东西没有搞过。

但我觉得,对于慢速的相对移动,使用模拟方法不准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第一次做,感觉有点难,很多原理不清楚

网友:
不懂可以学,在制做中学习是最有效的方法。
楼主加油!

网友:
车用电子,可以用C2000 ?不是车规级的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什么意思,没读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