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AD7849的大侠没,我在控制的过程中为什么给的相同的控制字,输出的电压会不同。还有,本来十六位的控制字,但是我在调试的时候发现,只送了12或11位它就开始输出电压,很奇怪,不知道什么原因,求解各位大侠。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不好意思,刚看到

网友:
求大神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隔离芯片的上升沿时间过长,导致芯片不能正确的识别上升沿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隔离芯片的上升沿时间过长,导致芯片不能正确的识别上升沿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