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进入PM2后 串口不能接收数据了吗

楼主:
cc2530只有复位后 开始几秒钟没有进入PM2时 能够接受串口信息 ,但是进入PM2后串口就不能接收信息了   。请问各位高手怎么回事?

网友:
你进入休眠模式时主系统时钟是关闭的,串口当然无法接受数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串口的中断不能引起cc2530苏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