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重新画个c2000最小系统,有什么方法方便调试和下载呢?

楼主:
现在那个小四轴,如果把整个launchpad放上去,太大,重量也重.重新画个板子的话,不知道怎么设计调试下载电路.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
调试只能用JTAG,
如果只烧写程序,可以用串口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JLINK可以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吗?
jlink变万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why?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为你在CCS仿真器的选项中没有JLINK

网友:
你总不能拿汽车上的轮胎给货车上装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