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360度全景辅助驾驶系统,驾照考试是不是可以很轻松呢?哈哈

楼主:
网上看到有汽车发烧友在其爱车的前后左右各安装了一个摄像头,然后配合导航仪显示屏,再配上主机,存储卡,连接线等,就DIY了一个简单的360度全景倒车驾驶辅助系统。还详细介绍了他的安装过程,当时觉得好强大,也想自己搞一个。前几天参加 “2013汽车电子应用与技术论坛”,富士通半导体的专家讲解的富士通的OmniView 360度全景辅助驾驶系统,一下子就颠覆了我以前对于ADAS 360系统的认识。360度全景辅助驾驶不仅仅是看见,更重要的是要能智能化的合成来自四个摄像头的图像。

采用OMNIVIEW技术的图形解决方案,通过在三维模型上合成来自安装在车辆上摄像头的四个方向图像,可以自由改变视角,并确保有适当的角度来观察适合驾驶场景的视野。无缝和自然的360度显示实现了车辆周边影像的大范围观察,而传统的都是两维的,下图即为其现场展示的4个摄像机的合成技术。各位大牛,这种技术应用难度在哪里?期待早日大范围推广应用啊,尼玛以后考驾照就容易啦

网友:
我需要这个方案,那家开发过这个产品,可以留QQ,

网友:
对汽车来说又是一个新配置,竞争点。

网友:
这个方案的灵敏度不知道如何~

网友:
这种技术早就有,看过韩国有这方面的产品,美国也已经有相关的实验。但这种东西唯一的弱点就是一旦出现问题,责任无法划分

网友:
这个OMNIVIEW系统貌似就是基于富士通的汽车显示系统单芯片(MB86R11)的开发方案,图像处理能力确实很强大,四通道图形处理。不过国内汽车主要在中低端,不知道有哪些厂商会用到!

网友:
如果能结合图像识别技术,进行图像中对象的智能识别就更强大了,例如主动避让、交通标示解读和提醒,这个需要强大的软件算法支持,前年重庆汽车论坛上富士通的专家就说在研究这块了哦,不知道有无方案出来?

网友:
呵呵,目前采用这种方案的貌似都是高富帅的车车,至少成为汽车标配才可能在驾考中用到啊!!

网友A:
全景汽车视频?汗颜啊,我们还在研发虚拟仪表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景汽车视频?汗颜啊,我们还在研发虚拟仪表盘。。。。
虚拟仪表盘富士通的专家建议可以用富士通的MB86R01MB86R03,可以用于抬头显示器设计PHEV的图形显示系统,实现全虚拟仪表、最大支持TFT分辨率1024 x 768 6个独立图层显示

网友:
确实目前绝对是高富帅汽车才能用得到MB86R11这种融合强大视频功能的芯片(集成ARM Cortex-A9TM CPU核、4路视频输入端口和多达3路显示输出端口、具有渲染功能。。。),3年之前这个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多芯片板级系统方案。

网友B:
楼主说的OMNIVIEW技术的图形解决方案,通过在三维模型上合成图像与传统二维技术相比的主要优势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OMNIVIEW技术的图形解决方案,通过在三维模型上合成图像与传统二维技术相比的主要优势是什么?

分享网上找到的资料:从下面图中的左图中不难看出,由于摄像机图像是在传统系统的二维平面上投射的,只可
以显示从上面看的俯视图像;有时很难确定附近的车辆和行人。相比之下,右图的OMNIVIEW系统投射在一个三维
曲面上,利用自由改变视角和所需部分的特写图像更便于识别。提高视频图像智能分析的精确度和可靠性是目前
汽车电子开发上的一个重点,其中的一种解决方案是在原来二维(2D)视觉系统的基础上体现出更为详细的三
维(3D)信息,由此来判断前方物体是人或是车、目标物体的距离、行驶的速度等。三维环视系统(OmniView
system),通过4个摄像头的视频输入拼接成一个三维(传统方案为二维)的视觉场,从而有效地避免基于二维的俯
视系统可能导致的误判断。目前一些国际车厂正努力推动这类三维摄像系统走向市场化、商用化。

网友:
360度全景辅助驾驶不仅仅是看见,更重要的是要能智能化的合成来自四个摄像头的图像

网友:
三维的视野更广,而且能看出高度,具体好坏就看使用者的喜好了,所以我们现在做的是可以2D和3D可以自由切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