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通信

楼主:
想用51和430G2单片机模拟IIC通信,需要将两个的晶振设成一样的吗?还有,430 G2553的板子用SPI怎么用?谢了。

网友:
1. 不一定晶振一样,主要是两边的时钟同一;但是你要看是否支持主从!
2. SPI的代码在官网的实例代码是有的,网上也有问题网友自己改写的!

网友:
如果速度上没有太高要求的话,用SPI接口比较好(只是个人觉得而已),SPI的通信例程在CCS里就有,拿过来按需修改就可以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叫时钟统一??

网友:
I2C是一种主从模式,由主机提供时钟,所以主机和从机使用的系统时钟没有必要时完全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