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规基础知识考卷---有答案!

楼主:
想做安规工程师的朋友,测试一下自己。答案将在最后的附件中

一. 选择题2*10=20)
1. 3C 认证是:
A.中国安全强制认证 B.中国强制质量认证 C.中国质量认证 D.安全认证

2. 中国安全强制认证得标志是:
A.CCEE B.CCC C.UL D.VDE

3. 当工作电压60V A.1mm B.3mm C.5mm D.6mm
4. 以下不属安规要求的项目是:
A.耐电压 B.绝缘电阻 C.漏电流 D.体积

5. 以下不属于安规控制的元器件为:
A.保险丝 B.变压器 C.电阻器 D.压敏电阻器

6. CSA 安规是       的安规标志
A.日本 B.美国 C.加拿大 D.韩国

7.中国大陆的交流单相电源标准制式为:
A.220V/50Hz B.230V/50Hz C.110V/60Hz D.120V/60Hz

8.三极单相电源插头的标记中,’N’的含意是:
A.火线 B.零线 C.地线 D.中心线

9.人体能承受的最大安全电压是:
A.60V B.100V C.36V D.12V

10.对人体有害的金属是:
A.铁 B.钙 C.钠 D.镉

二. 填空题3*10=30)
1.UL 是 ________的安全认证机构.

2.产品进行________ 试验是防止人体受到电击伤害 .
3.       标志表示该产品必须是双重绝缘 .
4.变压器的________ 必须具有防火阻燃功能 .
5.通过中国安规认证的产品必须在产品及其包装上标示________ 认证标志 .
6.销往美国的产品必须取得________ 的认证.
7.对有安规要求的元器件及材料,在生产过程中必须进行________
8.电器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其金属外壳必须________  .
9.产品的耐电压与其结构,使用的材料和________ 有关.
10.天气越干燥,电器的________ 越大 .

网友:
三.判断题
1.产品使用环境中没有火源,因此不需要具有防火特性.(        )

2.我们在与铅制品接触时,身体未出现异常,因此不需要对铅制品进行控制.(           )
3.电器产品的外壳使用绝缘材料制成的,因此不需对其绝缘性能进行检查.(          )
4.电器使用过程中烧毁,主要是电流过大造成.(         )
5.我们可以用3A 的保险丝代替规定使用2A 的保险丝.(          )
6.在中国大陆销售的所有产品均应取得3C 认证.(          )
7.安规要求使用400V,2A 的保险丝,现改用300V,2A 的保险丝,产品一切正常,据此可以改为
300V,2A 的保险丝.(          )

8.电气间隙是指带电导体之间沿绝缘表面通过的最短距离.(         )
9.在变压器中,一次侧的电压必定比二次侧的电压高.(          )
10.接地电阻越小越好.(          )

四.解答题
一. 解答题6*5=30)
1. 安规主要控制那几个方面的要求?答:

2. 取得安规认证的产品在生产时,应当如何控制?

3. 工作电压为230V 的电器,HI-POT 的试验电压是多少?

4. EX7440 安规分析仪有那些功能?

5.变压器,电感有那些安规要求?

网友:
你测试了吗?请回答?
公布答案

网友:
看一下答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謝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分享

网友:
这这知识很不错的

网友: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