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sp430g2553捕获模块做低频测量问题

楼主:
频率测量到60HZ就开始不能正常显示了,50HZ以下的都能精确到0.1hz,这是什么问题
#include "msp430g2553.h"
#include "Clock.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num_to_string.h"

unsigned int TA_OverflowCnt;                                //TA溢出次数存放变量
unsigned long int Period;                                //周期存放变量
float Freq;                                                                //频率存放变量
unsigned int PervCapVal;                                        //前一次捕获值存放变量
unsigned char num_string[] = {"                "};//用于存放频率从数字转化来的字符串
unsigned char hz[] = {"hz"};                                        //显示单位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Configclock_1MHZ();
        P1DIR &= ~BIT2;                                //P1.2(TA0.1)设置为输入
        P1SEL |= BIT2;                                //P1.2设置为第二功能,作为捕获源
        TACTL = TASSEL_2 + MC_2 + TAIE + TACLR;//选择SMCLK,连续增模式,开中断,TAR清零
        TACCTL1 = CAP + CM_1 + CCIS_0 + SCS + CCIE;
        //捕获模块1开启,选择TA0.0管脚作为捕获源,上升沿捕获,同步模式,开启捕获中断
        _EINT();                                        //打开总中断
        LCD1602_init();                                        //液晶初次使用初始化
        LCD1602_init_set();                                //液晶设置初始化
        LPM0;                                                        //因为TimerA要用SMCLK,只能进入低功耗模式0休眠
}

#pragma vector = TIMER0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0_A1_ISR(void)
{
        switch(TAIV)
        {
                case 2:
                                Period = TA_OverflowCnt * 65536 + TACCR1 - PervCapVal;//计算周期值
                                PervCapVal = TACCR1;                                        //保存捕获值,供下一次使用
                                TA_OverflowCnt = 0;                                        //溢出次数清零
                                Freq = 1000.0 / (Period * 0.001);                        //计算频率
                                num_to_string(Freq, 5, 1, num_string);        //将得到的频率转换为字符串以便在LCD显示
                                LCD_write_string(0, 1, num_string);                //将该频率显示在LCD第一行
                                LCD_write_string(6, 1, hz);                                //显示单位
                                break;
                case 4:break;
                case 10:TA_OverflowCnt++;
                                break;
        }
}

网友:
板凳一个,求解答